请教一个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的问题

楼主:
也就是我输入的参数是16进制的,比如0x0008 , 我现在要转换成十进制的3
原因是这样的:0x0008是bit[3] = 1, 所以我最后要得到的是第几个bit上=1,因此对我来说,0x0008要最后得到3

依此类推,如果是0x0001,那么结果要转换成0, 如果是0x0002,结果要转换成1,如果是0x0004,结果要转换成2。

哪位高手能给个转换的代码,谢谢了。

网友:
x86系列CPU上可以用汇编指令BSF可以直接得到结果。
例如:
DWORD value = 0x0008;
DWORD result;
__asm bsf eax, value;
__asm mov result, eax;

网友:
我不用汇编,我要用c,我是用的iar

网友:
比如0x0008 , 我现在要转换成十进制的3
?????这个怎么会这样转换。

网友:
我1楼不是解释了吗? 0x0008是bit[3] = 1,那么我要得到的就是这个3的值,我要知道是哪个bit设置成了1 (只会有一个bit = 1, 不会出现2个以上bit为1的情况)

网友A:
用循环每次右移一位,直到结果为0时,循环次数减1就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
有什么库函数能直接转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循环每次右移一位,直到结果为0时,循环次数减1就是你要的结果。

同意

网友:
a&(1<<3)

网友:
随手写个
for(int i=0;i<16;i++){
if((a>>i)&0x1 >0) return i;

}

网友:
实际为数学上:求2为底8的对数

不过没有Log函数啊 还是楼上的代码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