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6在WINCE5.0上的休眠问题,头大了。。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
能够正常进入休眠模式,但是唤醒后无论有没有操作,过一小会就出现异常并死机,串口打印如下信息:

红色的是没有操作死机的打印信息:
Data Abort: Thread=83f7f6d0 Proc=815fb5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39bd50(NK.EXE+0x0019bd50) RA=8039bd08(NK.EXE+0x0019bd08) BVA=bc24fb40 FSR=00000005
[Stack fault]: Thread=83f7f6d0 Proc=815fb5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386698(NK.EXE+0x00186698) RA=80382b78(NK.EXE+0x00182b78) BVA=060a1f64 FSR=00000007
Fatal Stack Error, Terminating thread 83f7f6d0, pexi = 0609ff24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Thread=83f7f6d0 AKY=00000005 PC=00000000 BVA=060a0fb4
R0=00000000  R1=00000000  R2=03f828a6  R3=00000001
R4=00000000  R5=0609fff0  R6=83f7f6d0  R7=060a00e4
R8=00000003  R9=00000000 R10=ffffc800 R11=803868e8
R12=00000000  SP=0609ff50  Lr=00000000 Psr=6000001f
INT:26, SYSINT:0
Data Abort: Thread=83bb3c80 Proc=815fb7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8039bd50(NK.EXE+0x0019bd50) RA=8039bd08(NK.EXE+0x0019bd08) BVA=cbfd7880 FSR=00000005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b3c80 Proc=815fb7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ffffffff(???+0xffffffff) RA=ffffffff(???+0xffffffff) BVA=ffffffff FSR=00000005

绿色的是有操作的死机打印信息: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0cac0 Proc=8160b670 'gwes.exe'
AKY=00000109 PC=00000003(???+0x00000003) RA=00089fac(gwes.exe+0x00079fac) BVA=00000003 FSR=00000005
Undefined Instruction: Thread=83b0cac0 Proc=8160b670 'gwes.exe'
AKY=00000109 PC=7c013bc0(???+0x7c013bc0) RA=00089e8c(gwes.exe+0x00079e8c) BVA=09ffed24 FSR=00000005

kit

网友:
哎~啥原因啊。。。对比过几个开发板的汇编代码了,WINCE6.0的也看过,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下。

MARK, 学习下。

网友:
无经验,友情帮顶了。

网友:
哎~,拔凉拔凉的。。。。

网友:
没遇见过,等待牛人!
顺便接分!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访问寄存器的变量在休眠的时候释放了,唤醒后又去访问,导致出错,或者是类似的情况。

网友:
先吧一些驱动关闭看看

网友:
是不是在驱动的POWERUP()
POWERDOWN()里面调用了什么不该调的函数。

一个一个驱动添加。

网友:
唉,问题还没解决,又有其他的事情忙,放下先,呆会结贴了。。

网友A:
应该是某个驱动的XXX_PowerUp实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驱动的XXX_PowerUp实现有问题

谢谢提醒,找时间仔细看看代码

网友:
现在换了个平台,又没有问题,真是折腾!谢谢各位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