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ega16中,EEPROM断电后为什么数据不能保存????

楼主:
下面是我写的小程序,往EEPROM中0X02写入0X08:

#include
#include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delay()
{
  int j;
  for(j=0;j++;j<=2)
          {;}
}
main()
{
char a,b,c;
a=b=c=0;
init_devices();
while(c==0)
{  EEARH=0X00;
    if((EECR&0X02)==0)
    {  if((SPMCR&0X00)==0)
       {  EEARL=0X02;
               EEDR=0X08;
          EECR|=0X04;
          EECR|=0X02;       //写入0X08
          a=1;
             }
         }
        if(a==1)
        {  if((EECR&0X02)==0)
              {  EEARL=0X02;
              EECR|=0X02;
              b=EEDR;        //读0X02值,赋给b
              c=3;
              }
        }
}
while(b==0x08)
{ PORTA = 0x00;
}
while(1)
{
}
}

用仿真器监控,程序很正常,EEPROM中0X02位置也由FF变为08,PA脚也拉低了。

再往AVR灌入另一程序,检测EEPROM数据是否断电后保存:

#include
#include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delay()
{
  int j;
  for(j=0;j++;j<=10)
          {;}
}
main()
{
char a,b,c;
a=b=c=0;
init_devices();
if((EECR&0X02)==0)
{  EEARL=0X02;
        EECR|=0X02;
        b=EEDR;        //读0X02值,赋给b
}
delay();
while(b==0x08)
{ PORTA = 0x02;
}
while(1)
{
}
}

但奇怪的是,仿真器一监控就看到EEPROM中0X02位置一直是FF,PA口也不拉低,设断点,发现执行完delay后,直接跳入最后的死循环。

请问各位,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
去年学习的AVR单片机,也弄过EEPROM,感觉一切正常,给楼主个参考,是我去年时写的吧,可以在ICCAVR论坛搜索我的帖子,应该还有关于EEPROM的。
http://www.iccavr.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27589

网友:
首先,你确定你第一次已经写入,假如你不写入第二个程序,你去查看eeprom的数据,会丢失吗?
会不会是你写入第二个程序的时候,刷了EEPROOM,不是你想刷,而是编程器刷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很明显是你第二次把程序烧进AVR的时候把EEPROM也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