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中的中断调试问题

楼主:
  我对Mini2440的中断感到非常困惑,我在LPC2103上中断几乎没什么问题。但是在Mini2440调试我都捕捉不到。最感到困惑的是假如我的开发板是内存地址0x30000000到0x40000000吧,那么这个指令mov r1,#0xffffffff和str r1,[r0]应该是会发生数据异常或指令异常,要么就是模块异常吧,我分别每次在这3个上面加入硬件中断,但是就是捕捉不到,一执行上面的指令,程序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IRQ调试也是一样,我在IRQ的主中断函数(提取中断号,在跳转到对应的中断程序)设置硬件中断段点,每次发生一个IRQ中断,程序就应该先停在这吧,但是就是捕捉不到。

网友:
我这个问题估计是比较倒霉的问题,现在觉的是不是内存需要初始化,为了简单,把初始省掉了,有时候会突然变的正常了,中断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