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createfile阻塞住了

楼主:
如题,唤醒过程中,执行到一个XXX_PowerUp时,调用createfile打开“I2C”,结果就一直阻塞在了这里无法返回,请高手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一点背景信息都没有,怎么帮你分析。i2c_open有被调用到么?

网友:
你写的这个驱动有问题。

网友:
有2点值得考究:
1. xxx_powerup()函数中是否能够调用Createfile()函数?好像会出一个异常。

2. I2C驱动是否在你这个驱动之前已经走完它的powerup了。就是顺序问题。

网友:
I2C驱动是否已经被其它程序createfile了?还是代码问题:应该是I2C1或都有I2C2,不会是简单的I2C吧?

网友:
貌似I2C驱动有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不像阻塞,像是出错了,如果createfile打开“I2C”,这段是lz写的话,不妨看看i2c的注册表信息,改成i2c+index看看

网友:
power handle中不能调用createfile,顺序上有一些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顺序问题,createfile时用的“I2C1”,
但是I2C加载的Order是0,
我这个驱动的Order已经设置成了3。

网友A:
查看返回值

网友:
阻塞,返回不了
引用 网友A:
查看返回值

网友:
那个时刻i2c驱动没被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