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方式启动过程

楼主:
书上有几种讲法:
1:复位后,将NAND FLASH中的代码(4KB)复制到0X0的stepingstone中,处理器从0x0开始运行程序。
2:通过仿真器将映像文件载到0x30000000,再从映像文件的入口地址开始运行启动代码,然后初始化域,执行程序。
3: 通过bootloader将保存在NAND中的代码复制到0x3000000,再将PC指向0X30000000的映像入口处开始执行。

我的问题:
对于1,复位是重启吗,还是第一次开启也是复位。是谁将代码复制到0x0中?
对于2,仿真器怎样将文件加载到0x30000000中?
对于3,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BOOTLOADER到底是哪段程序。。。是所谓的stepingstone中的4K程序,还是Startup.s还是哪段。。。

由于刚开始,问题有点简单,不过还是谢谢您能讲解细点。谢谢啦

网友:
>> 对于1,复位是重启吗,还是第一次开启也是复位。是谁将代码复制到0x0中?
一般讲的复位就是cold boot,严格讲是包括很多种,如看门狗复位,sw 复位
cpu内部的bootrom会负责讲程序代码复制到0x0地址
>> 对于2,仿真器怎样将文件加载到0x30000000中?
直接通过jtag控制
>> 对于3,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BOOTLOADER到底是哪段程序。。。是所谓的stepingstone中的4K程序,还是Startup.s还是哪段。。。
就是stepingstone中的4K程序

呵呵,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上给我的回复,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
计算机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前面的那4K的东西,一定是从某个非易失的存储加载进去的。也就是说这K的代码段应该是从NAND FLASH中加载过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启动后,NAND FLASH中可以运行程序(这个程序是startup.s?),然后将其中BOOTLOADER程序加载到steppingstone中,接着程序又通过PC=0x0 ,程序又跑到steppingstone中运行bootloader,接着bootloader程序就开始加载内核(即将内核文件加载到SDRAM中运行)。
那么在ADS中那个RO_BASE设置为0x30008000的意思又是什么,是指startup.s在该地址处开始运行,还是指内核的入口在这个地方

网友:
前面的那4K的东西,是CPU自动加载过去的,就如三星的2450,通过配置管脚,是从NAND启动的话,一上电,它就从NAND拷那4K的程序到内存里去运行,然后,这4K的代码就把EBOOT给加载到内存里来,开始运行EBOOT

网友:
朋友,你那里听说的NAND可以运行程序的,NAND是不可以运行程序的,它在CPU上没有自己的寻址空间,也没有XIP的功能,是CPU从NAND自动加载过去的,那个RO_BASE则是定义了代码段加载到RAM中的基址.呵呵

网友A:
首先讲BOOTLOADER 是什么:
  从名字上看就是引导程序的意思,引导什么?  就是内核,在物理上就是NK。  常见的BOOTLOADER 有EBOOT,UBOOT,还有各种版本的。但功能都是 进行上电初始化最基本的硬件环境,然后负责把放在nandflash等非易失存储器上的NK读到指定RAM地址的空间内。   copy完之后,跳到这个ram地址,NK开始启动!
---
前4K,首先是CPU来完成copy动作的,这4k是nandflash的前4kcopy到ram中。这个代码页可以完成最基本的硬件环境的初始。
Startup.s 是代码的一部分
--
你看看三星bsp下bootloader文件夹下stepldr+eboot的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经过我看了一些资料,现在总结下我的理解,有错误的帮忙指出下,谢谢各位了。
1.系统加电
2.bootloader中的阶段一代码被拷贝到steppingstone中运行,据我看了startup.s后的理解,做了以下工作:看门狗和中断的禁止、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初始化一些SFP,堆栈初始化、定义中断向量表和处理函数。复制bootloader中的第二阶段代码到RAM中(该阶段主要由C实现,位置可以任意)。跳转到其入口函数。
3.bootloader阶段二开始工作,检查内存映射(为了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放到0x30008000),加载内核映像和根文件映像。设置启动参数和其他参数到  0x30000000--0x30008000
4.pc<-0x30008000

我们实验室的2410-S上已经有VIVI,那么我们写程序的时候是否只要讲程序下载到0x30008000地方就可以了?我们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范例,里面包含了几个文件夹。我不知道既然有了BOOTLOADER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文件,他的意思是否是覆盖掉原来的VIVI?

网友:
VIVI的第一段代码是head.S,我看了其中的代码,功能和上图中的Startup.s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到底哪个先运行?哪个是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讲BOOTLOADER 是什么:
? 从名字上看就是引导程序的意思,引导什么?? 就是内核,在物理上就是NK。? 常见的BOOTLOADER 有EBOOT,UBOOT,还有各种版本的。但功能都是 进行上电初始化最基本的硬件环境,然后负责把放在nandflash等非易失存储器上的NK读到指定RAM地址的空间内。? copy完之后,跳到这个ram地址,NK开始启动!
---
前4K,首先是CPU来完成copy动作的,这4k是nandflash的前4kcopy到ram中。这个代码页可以完成最基本的硬件环境的初始。
Startup.s 是代码的一部分
--
你看看三星bsp下bootloader文件夹下stepldr+eboot的代码就知道了

我说的不清楚吗?

上电后 CPU 执行copy nandflash 的前4K的代码到ram
然后,这些代码负责copy后续的要执行的代码到RAM,并执行
---
在上电初始到内核跑起来之前的代码都是 BOOTLOADER
你的引导程序(BOOTLOADER )应该不是官方的EBOOT,  建议把你的BOOTLOADER 的流程过一遍在说

网友:
楼上的兄弟谢谢您了。你说的很清楚,是我太笨了。。。我刚来学校上课,刚开始接触这个,看了图书馆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书,还不是很了解。导师说第一个学期,我的任务就是做一个电子钟(都不用别人的函数),和一个音频播放的东西(语音教室学生机)。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所以比较无知点。

我现在模糊的知道BOOTLOADER的过程。我的问题是这样:
实验室的S3C2410-S上面已经烧有VIVI(从终端连接按空格后出现可得知)那么说明BOOTLOADER已经启动。接下来的工作应该就是load ****。而我是想了解下上面那个目录图中的Startup.s有什么作用,VIVI不是已经都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的困惑是这样是否重复了?比如我只是想写一个测试RTC的小东西。
晚上回来读VIVI详细过程,现在去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