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译出错,请教。

楼主:
Generating Code...
Linking...
CVTRES : fatal error CVT1102: out of memory; 42 bytes required
LINK : fatal error LNK1123: failure during conversion to COFF: file invalid or corrupt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hello.exe - 2 error(s), 0 warning(s)

出错提示如上,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把那个sp4也安装了,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啊,不会吧。。要把SP4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把那个sp4也安装了,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这个的原因,安装的顺序你有没有错,这个错了,也不行的

网友B:
这个错误的原因据说是因为wince下的资源文件和win32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告诉编译器这是wince的资源文件,在“配置属性”下,展开“链接器”,然后单击“命令行”属性。 对于每个 Windows Mobile 5.0 配置,在“属性”页中从命令行移除 /MACHINE:THUMB 开关:/subsystem:windowsce,5.01。

网友:
问一下:wince的COFF文件是什么??是资源文件还是目标文件,跟exe文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的原因据说是因为wince下的资源文件和win32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告诉编译器这是wince的资源文件,在“配置属性”下,展开“链接器”,然后单击“命令行”属性。 对于每个 Windows Mobile 5.0 配置,在“属性”页中从命令行移除 /MACHINE:THUMB 开关:/subsystem:windowsce,5.01。
顶贴+学习…

网友:
4楼的朋友,能否详细点,我的EVC是英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的原因据说是因为wince下的资源文件和win32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告诉编译器这是wince的资源文件,在“配置属性”下,展开“链接器”,然后单击“命令行”属性。 对于每个 Windows Mobile 5.0 配置,在“属性”页中从命令行移除 /MACHINE:THUMB 开关:/subsystem:windowsce,5.01。

学习了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