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每次用ActiveSync与wince设备建立同步之后都会建立一个新的同步文件夹,能否用以前建立好的同步文件夹

网友:
不要选择同步即可。不会产生文件夹的。

网友:
直接打开可行啊

网友:
不用同步。

网友:
就像移动设备连电脑那样直接操作就行

网友:
同步后,有个选项是,否/你选否就好了.

网友:
引用楼主 emperorjinlong 的回复:
为什么我每次用ActiveSync与wince设备建立同步之后都会建立一个新的同步文件夹,能否用以前建立好的同步文件夹

你不要同步不就不会出来了,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