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汇编语言修改硬盘缺陷列表?

楼主:
如题,如何用程序修改硬盘缺陷列表,从而达到数据隐藏的目的?
哪里有相关资料?

网友:
缺陷列表 我没有明白啥意思 大概是指坏道链吧?

数据隐藏倒是很容易实现的

隐藏数据有好几个不一样的层面
如果在坏道 就是硬盘层面上做的话

首先你需要获得你的数据存储在那个扇区吧?所以 你要知道你数据存贮的格式 这个就是文件系统的格式了。
所以第一 你要知道你所要操作的文件系统的数据格式

其次 你要知道硬盘在哪里存放坏扇区链表。我记得是在文件系统中存着这样一个表的。可能磁盘驱动也会需要这样一个表 所以肯定在磁盘的某个位置可以直接获得这个表
所以 第二 这个你去看下磁盘的结构

汇编并不一定是万能的 ,你的汇编可能和我的汇编不一样 再者汇编也需要转换为机器语言才可以被cpu执行。所以我认为你的汇编的意思并不好 呵呵

个人浅见,仅供参考吧

网友:
楼上的意思我知道,我的意思不是用文件系统的坏簇列表,而是硬盘的坏道列表,就是删除分区也不管用的那种。

网友:
我举个例子,效率源就有这个功能,将坏道隐藏起来,就算是文件系统也不知道。

网友:
你查找下P_LIST和 G_LIST

不过据我所知一般只有硬盘厂商才可以操作p list

好像也有一家公司的软件可以操作plist

但是具体位置在哪里 这个就不好说了

我认为可能是在硬盘的电路里面 就是说在硬盘寻道前需要查看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