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任务调度问题

楼主:
     通过实验对ucos的任务调度有些疑问,请教下大家!
    问题如下:
    创建了两个任务:
    OSTaskCreate( taskLED1,  (void *)0, &GstkLED1[TASK_LED_STK_SIZE-1],1 );
    OSTaskCreate(taskLED2,   (void *)0,&GstkLED2[TASK_LED_STK_SIZE-1],2 );
    其中,
     taskLED1任务的 for(;;)内代码为:
            LED_On(LED1);
            OSTimeDlyHMSM(0,0,0,500);
            LED_Off(LED1);
            OSTimeDlyHMSM(0,0,0,500);
     taskLED2任务的 for(;;)内代码为:
            LED_On(LED2);
            while(1){}
            LED_Off(LED2);

     程序的运行结果是LED1按照设定速率闪烁,而LED2常亮。

我的问题是:
     第二个任务taskLED2没有实现任务调度的系统函数,当任务2被调度执行后,由于任务2中while()无限循环,没有进行任务调度的系统函数,所以程序应该终止在任务2的while(1)处。
    但事实是任务1仍然能够得到正常调度,请问为何能从任务2的无限循环中仍然能进行任务调度?

网友:
首先,lz的taskLED1任务的优先级比taskLED2的高,因此,当进行任务调度的时候,
如果taskLED1任务就绪,肯定会先执行taskLED1任务

其次,虽然在taskLED2任务里没有调用任何系统函数,但这并不能阻止任务切换

因为任务切换是在中断完成之后也是进行的,而系统里最起码会有定时器0中断,因此lz程序的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程序很长么? 如果不长就全贴吧,不要贴片断 也许问题在别的地方

网友:
任务调度是在中断中进行的,建议好好看看ucos的资料

网友:
我的海,2肯定常亮啦。。。
while(1){}
再猛也不能阻止任务的调度啊,看看OSTimeDlyHMSM(0,0,0,500);
这个是让当前线程先脱离运行500ms吧,把CPU使用权交给线程2,但是记住只是500ms的期限,期限一到,线程1管你现在在跑什么代码,只要你没关中断,我就抢占CPU(通过软中断)。

所以uc/os-ii是抢占式内核嘛

网友:
哈哈,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