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用wince5.0(酷派手机)照相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关于调用wince5.0(酷派手机)照相机的问题
大家好!
我现在想调用酷派手机(wince5.0)的照相机来进行拍照,用SHCameraCapture这个api,发现wince5.0好像根本不支持这个api,因为在编译时SHCAMERACAPTURE都说是没有定义,我也引用了#include
,以及#pragma comment(lib,"Aygshell.lib")可是还是不行,请问各位调用照相机都是怎么做到的,先拜谢了!
comment
include
酷派
照相机
WindowCE

网友A:
他们没有提供开发文档吗?
wince被他们这样做手机,改动不小
酷派N900 貌似是wince6.0 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安装5.0或者6.0的SDK,应该是可以找到的,我两个上都试过了,没有报错。
HRESULT CameraCaptureExample(HWND hwndOwner, LPTSTR pszFilename)
{
HRESULT hResult;
SHCAMERACAPTURE shcc;
// Set the SHCAMERACAPTURE structure.
ZeroMemory(&shcc, sizeof(shcc));
shcc.cbSize = sizeof(shcc);
shcc.hwndOwner = hwndOwner;
shcc.pszInitialDir = TEXT("\\My Documents");
shcc.pszDefaultFileName = TEXT("test.3gp");
shcc.pszTitle = TEXT("Camera Demo");
shcc.
VideoTypes
=CAMERACAPTURE_VIDEOTYPE_MESSAGING;
shcc.nResolutionWidth = 176;
shcc.nResolutionHeight = 144;
shcc.nVideoTimeLimit = 15;
shcc.
Mode
= CAMERACAPTURE_MODE_VIDEOWITHAUDIO;
// Display the Camera Capture dialog.
// The next statements will execute only after the user takes
// a picture or video, or closes the Camera Capture dialog.
hResult = SHCameraCapture(&shcc);
if (S_OK == hResult)
{
StringCchCopy(pszFilename, MAX_PATH, shcc.szFile);
}
return hResult;
}

网友C:
最好是用酷派手机的SDK

网友D:
哈哈,为啥会出现这个问题,想起来当初还是觉得很搞笑,我就不多说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我现在的环境是wince5.0的sdk以及酷派自己的sdk,在sdk中也搜索了,wince5.0是没有提供SHCameraCapture这个api的,在windowsmobile5.0上面才提供了.郁闷. 手里还没有酷派的文档.这回难搞了,哪位大侠搞过帮帮忙哈!

网友F:
酷派手机用的wince5.0是经过他们定制了的,好多功能被阉割了,你所说的那个aygshell.dll我基本上确定被删了,只要是SH开头的函数都不能用,
如果有那位有方法可以绕过去。麻烦告诉我,QQ 67417344, 谢谢!我最近想读写里面的联系人,可是找不到有用的方法,向酷派厂家要SDK,他们不给,说我重重复开发他们已有的产品,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