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取消自动休眠

楼主:
Windows CE如何取消自动休眠?

如果用写入注册表来做,要怎么做?或者调用API要如何实现?

大家帮帮忙!

网友:
void WINAPI SystemIdleTimerReset(void);

网友:
        keybd_event(VK_OFF,0,KEYEVENTF_SILENT,0);
        keybd_event(VK_OFF,0,KEYEVENTF_SILENT   |   KEYEVENTF_KEYUP,0);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UserIdle"=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ACSuspend"=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BattUserIdle"=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BattSuspend"=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正常的话把上面的注册表项设置为0就可以阻止系统进休眠

还有一方法就是不断地去Reset Activity Event,具体调用方法我前几天刚发过一个,自己查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UserIdle"=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ACSuspend"=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BattUserIdle"=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BattSuspend"=dword:0 ; 0.in seconds ;never
正常的话把上面的注册表项设置为0就可以阻止系统进休眠

还有一方法就是不断地去Reset Activity Event,具体调用方法我前几天刚发过一个,自己查找一下吧

Reset Activity Event这要如何实现?我找了,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