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开发版上的ftp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好多的开发版都具有ftp等网络功能(比如arm开发版,可以从电脑上ftp软件到arm处理器中),实现这个功能需要那些硬件支持,还有软件方面,有没有参源码参考一下.

网友:
一般要有以太网控制器支持.嵌了操作系统之后实现这个功能就便当了

网友:
  好多开发版本身是没有嵌操作系统的吧!即使嵌操作系统,我起初也需要把系统下载到ram中是吧!这个也需要传输.

网友:
一般开发板都有一个SHELL,它都做好在里面了

网友:
看uboot的源碼吧,
這個是tftp服務, 簡化的ftp.

网友A:
反正我遇到的都是有操作体统。像vxworks。就是现有操作体统然后才ftp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遇到的都是有操作体统。像vxworks。就是现有操作体统然后才ftp下去的

沒有用過vxWorks, 不過你vxWorks怎么寫到板上的, 不要boot?

网友:
   就是呀!有操作系统,但这个自带的操作系统本身也要往上写不是吗,同样需要ftp或类似的功能.

网友:
看源码把,开发板都带bootloader源码

网友:
一般的boot中都带有简化的ftp协议栈。非大型操作系统也都有很多可用的开放源码型的ftp协议栈可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