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4的显示屏如何旋转90度

楼主(2009-10-29):
夏普6.4的显示屏如何旋转90度
2410 linux sharp的屏 如何旋转90度 请多多指教啊 好迷茫 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旋转
如何

网友A:
如果可以修改驱动,直接设置注册表就可以,如果不能修改驱动,在应用程序中也有接口程序可以修改。

网友B:
修改驱动 注册表是什么?

网友C:
初学者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