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6.0 应用程序 访问物理内存问题

楼主:
在5.0中 应用程序是通过
VirtualAlloc()
VirtualCopy()
来访问物理内存的。
---------
在CE 6.0中怎么访问

网友:
1. Ap 是在 User Mode, 在 6.0 中不支援 MmMapIoSpace, VirtualAlloc, VirtualCopy 來映射 Physical Address.
2. 自己再寫一支 stream driver 的 dll, 用 ActivateDeviceEx 載入 Kernel Mode, Ap 要存取 physical address 時, 透過存取 stream driver 的方式由該 dll 存取.

不知各位先進還有更好的方式, 一起提出來討論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你是说在Stream Driver 中实现映射,然后在应用程序中调用?
--------------
这个就应该可以

我直接结贴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