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文件系统加载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搞FAT文件系统,想在NOR FLASH上没有被NK.exe占用的部分上建立一个FAT文件系统.现在自己已添加了
FAT FILE SYSTEM组件,但是在加载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如下:

>>> Loading module mspart.dll at address 0x03E30000-0x03E3E000 (RW data at 0x01FE6000-0x01FE64AC)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2\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MSPART.DLL'
  36220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3AAB06C
  3624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3627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3630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3633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Opened the store hStore=00093BC0
  36360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36390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3642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NumSec=-512 BytesPerSec=512 FreeSec=0 BiggestCreatable=0
  36450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CP_StartCompactor() - There aren't any DIRTY sectors left; the compactor can't be started
  3648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SM_GetNextFreeSector() - Unable to start compactor in critical situation!!!
  3651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SM_GetNextFreeSector() - Unable to reclaim any free sectors in a critical compaction stage.  Media must be full.
  3654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WriteToMedia() - Unable to get next fre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writing!  The media is full...
  3657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WriteToMedia() failed.
  36600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3663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36665 PID:63ae7b52 TID:63ae7b2e 0x83ae78ec: FILESYS: Re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不知上面为什么会冒出个FLASHDRV.DLL,这个dll我也找不到源文件在那里,而且还出现那么多的Unable,请大家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FLASHDRV.DLL 是flash的驱动

源代码一般在BSP或CSP中

网友A:
我的FLASH驱动已经写好,应该不需要再另外调用别的FLASH驱动了啊,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加载FAT,就一定会加载这个FLASHDRV.DL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LASH驱动已经写好,应该不需要再另外调用别的FLASH驱动了啊,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加载FAT,就一定会加载这个FLASHDRV.DLL ???

应该是哪里有依赖关系的

LZ可以试试将自己的flash驱动以这个文件名加载到CE系统中

网友:
刚看了一下所有与FLASHDRV.DLL有关的地方,都说是要和FAL.lib联结后形成FLASHDRV.DLL,也就是正常的FLASH driver的形成过程,正如大侠所言就是一个FLASHdriver.

谢谢指教!!!

你的方法我再试试,或许会有发现...

网友:
越来越牛了。没有弄过NOR 纯粹友情帮顶!

网友:
谢谢gooogleman 老兄啦

网友:
问题依旧!

有个疑问还请91program 帮忙解答:

就是如果要加如FAT,除了加入FAT FILE SYSTEM组件外,其他的如File and Database Replication下的两个(Bit_based,Count_based)和FileSystem -internal下的(RAM and ROM File system,Rom only File System)
还需选上吗?

自己到是没选上面两个,而是选了个HIVE _based Registry.

网友:
有些有标志的啊,比如前面有个choose 的,那就是任选其一,

奉劝你先不要加HIVE 因为hIVE弄不好会启动不了,还是先搞好所有东西先再回来弄他。

网友:
原以为要加hive的,听gooogleman 一说,还是去掉比较好,难怪我上午出现过一次系统启动不了的情况

谢谢gooogleman 啦!

网友:
当我这样设置:"AutoPart"=dword:0 ,"PartitionDriver"=""时才可以加载fatfsd.dll,fatutil.dll ,
出现的DEBUGCHK failed查出是由DeviceIocontrol执行DISK_IOCTL_WRITE失败造成的,这个倒不是问题.
关键是为什么当执行DISK_IOCTL_WRITE后,为什么没有执行我的flash driver的FMD_OEMIoControl??读写也是这样,可以看出fat并没有调用我的flash driver,如果这样的话,我写的flash driver不就没用了吗??请大家指教啊!

>>> Loading module fatfsd.dll at address 0x03ED0000-0x03EFA000 (RW data at 0x01FF4000-0x01FF463C)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2\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FATFSD.DLL'
  3421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SD_MountDisk: mounting volumes for hDsk=000734C0
  3424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3427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3430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3433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event logging enabled
  3435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automatic scanning disabled
  3438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write verify disabled
  3440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extra FAT on format disabled
  3443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force write through enabled
  3446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Codepage = 1
  3448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OpenVolume: Number of path cache entries = 50
  3451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InitVolume: sector 0 byte 0 suspicious (0x0)
  3454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InitVolume: invalid BPB, volume deemed invalid
  3456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InitVolume: FAT version: 12
  3459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ATFS!InitVolume: Cluster Size (Sectors): 0
  3462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 Loading module fatutil.dll at address 0x03EA0000-0x03EB3000 (RW data at 0x01FF0000-0x01FF09BC)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2\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FATUTIL.DLL'
  3700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CP_StartCompactor() - There aren't any DIRTY sectors left; the compactor can't be started
  3703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SM_GetNextFreeSector() - Unable to start compactor in critical situation!!!
  3706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SM_GetNextFreeSector() - Unable to reclaim any free sectors in a critical compaction stage.  Media must be full.
  3709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WriteToMedia() - Unable to get next fre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writing!  The media is full...
  37130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FLASHDRV.DLL:WriteToMedia() failed.
  37155 PID:83ae7b52 TID:83ae7b2e 0x83ae78ec: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macallan\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fatutil\main\diskinterface.cpp at line 44

网友:
“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

先找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函数。

再看“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基本可确认是你的NOR的多余空间未正确分区,或者说没有正确的分区信息。

一般在eboot中FormatPatition(BINFS)之后,加一个将剩余空间分区成FAT的就行。

网友:
感谢shuiyan大哥的指点!

有点迷茫了
1:建立个FAT,还需修改eboot?我想知道是否还需建立分区表?
2:前面的NK.exe占用的部分一般都是搞成BINFS?如果这部分不建立文件系统不行吗?

网友A:
对文件系统真是不了解,还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现在就是不明白建立FAT的步骤
1:我的系统是通过SBOOT来引导的,是否需要在SBOOT中利用BOotpart库里的BP_OpenPartition等函数来先进行分区??
2:看了BP_OpenPartition的函数介绍可以通过设置第3个参数dwPartType为PART_BINFS和PART_EXTENDED来分别创建BINFS,FAT,是否是说为了建立FAT,上面1的步骤是必须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现在还没搞清楚方向,急需高人指点啊!!

网友:
你是进了系统之后,手动分区及格式化的?还是希望开机时就自动建立并加载了fat分区?

网友:
回shuiyan 大哥:

我希望是在开机后自动建立并加载fat分区的.为了测试我先尝试在flash里建立一个BINFS分区,然后在将后面的部分变为FAT.

我想先就建立BINFS分区向您请教一下:
现在已将flash的驱动给移值到了eboot里,并在sboot的OEMLaunch函数里添加了如下代码:

BP_Init(pMemory, dwSize,NULL, pRegIn,NULL);

hPart = BP_OpenPartition( 256,  // next block of MBR
                          256,
                          PART_BINFS,
                          TRUE,
                          PART_OPEN_ALWAYS);

我的理解是:
1:如果BP_OpenPartition成功的话,hPart就是新建的16字节的分区表信息,这个hPart在后面怎么用?不会这样就代表建立BINFS分区结束??如果不是还需要作什么??

2:如果1的说法成立的话,那当我开机后在我的flash驱动加载的时候,是否就不会出现了我一楼中遇到的那些u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文件系统真是不了解,还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现在就是不明白建立FAT的步骤
1:我的系统是通过SBOOT来引导的,是否需要在SBOOT中利用BOotpart库里的BP_OpenPartition等函数来先进行分区??
2:看了BP_OpenPartition的函数介绍可以通过设置第3个参数dwPartType为PART_BINFS和PART_EXTENDED来分别创建BINFS,FAT,是否是说为了建立FAT,上面1的步骤是必须的??

想开机后格式化成FAT,设置注册表即可。
看PB帮助 autoformat 这个设置即可实现,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论坛问过,你仔细看看。

网友:
gooogleman 老兄说的有道理,谢谢!!

不过我关心的是怎样建立FAT,想要建立不是只靠简单的设置注册表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你关心FAT分区如何被建立可以直接看源码,仔细看看msdn。

网友:
有进展了

现在我已经加载了binfs.dll,但是不知为何会被卸载掉,如下

24502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24505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MD_ReadSector()
24507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nSectorAddr                   0x00002800
24510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pSectorBufr                   0x0410db90
24513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pSectorInfoBuff               0x00000000
24516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dwNumSectors                  0x00000001
24519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Sector()
24522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Cluster()
24525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GetClusterDescPointer()
24528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GetClusterDescPointer()
24532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Cluster()
24535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Sector()
24538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MD_ReadSector()
24541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Opened the store hStore=000908E0
24543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MD_ReadSector()
24546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nSectorAddr                   0x00002800
24548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pSectorBufr                   0x0410db90
24551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pSectorInfoBuff               0x00000000
24553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dwNumSectors                  0x00000001
24556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Sector()
24558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Cluster()
24562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GetClusterDescPointer()
24565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GetClusterDescPointer()
24567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Cluster()
24570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indSector()
24572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FMD_ReadSector()
24574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NumSec=120320 BytesPerSec=512 FreeSec=119808 BiggestCreatable=119808
24577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Partition Part00  NumSectors=256
24579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908E0, PartName=Part00
245830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 Loading module binfs.dll at address 0x03EC0000-0x03ECD000 (RW data at 0x01FED000-0x01FEE550)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2\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BINFS.DLL'
24770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24773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 Unloading module binfs.dll at address 0x03EC0000-0x03ECD000 (RW data at 0x01FED000-0x01FEE550)
Un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2\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BINFS.DLL'
249585 PID:a3ae7b52 TID:a3ae7b2e 0x83ae78ec: >>> Loading module relfsd.dll at address 0x03EF0000-0x03EFB000 (RW data at 0x01FF4000-0x01FF4ADC)

我猜可能是这句导致的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我查过这个是执行这个命令的
define IOCTL_HAL_GET_BIN_CHAIN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6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另外我的binfs并没有在config.bib里添加multi.bin的功能,请大家指教一下啊!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吗?
好歹给点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