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PDIUSBD12通信问题

楼主:
A/D模块与单片机相连,单片机外接D12,再通过usb口和arm9相连,arm用的是wince5.0的os;
单片机以定时的方式,以1ms的间隔读取A/D数据,并写入usb芯片,现在我要在wince下编写一个驱动来读取usb芯片的数据,
我想也以定时的方式来读取usb芯片的数据,另外,我还有个evc界面程序,它会不定时地要读取这个数据进行显示,
不知道我的wince驱动程序用什么方式来读取usb芯片中的数据,比较合适,请教大家了??
能不能给我一个wince下读取usb芯片数据的驱动例程,谢谢!!!!!!

我的qq:345582028

网友:
WINCE这端读取的不应该是USB芯片的数据,而是USB endpoint的数据,可以考虑走HID的协议,单片机控制D12芯片向ARM9发送HID的数据,WINCE这边读取USB HID的信息进行处理

谁还有更好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