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的红外遥控功能

楼主:
我买了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型号是TX-1C51单片机开发板,他带有遥控器,但是我该怎么控制他呢?或者说怎么才能知道他的编码?

网友:
用示波器看收到的遥控器波形
然后和主流的NEC 飞利浦的协议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开发板有带串口吧,把波形直接用串口发到上位机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开发板一般都带有例程,
这个主要是教你红外解码的!即识别你遥控器的按键!

网友:
这个是要找技术支持的。。。

网友:
应该板子里面有芯片图的的吧。  看看芯片是什么协议,然后编码。

网友:
看 技术文档或者 视频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有带串口吧,把波形直接用串口发到上位机看就可以了。

同意观点,先试试!

网友B:
你在哪里买的tx-1c的,怎么还带遥控器呢?我前一阵子也买了个tx-1c,天祥正版的,花了我360,不带遥控器的,真晕,要知道有带遥控器的,我就买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买的tx-1c的,怎么还带遥控器呢?我前一阵子也买了个tx-1c,天祥正版的,花了我360,不带遥控器的,真晕,要知道有带遥控器的,我就买它了

淘宝上面,天祥网站上的东西太贵了,一个功能不大的开发板都要四五百,不过他的资料还可以,免费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