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7驱动ym12864r显示的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Copyright (c)**************************************************
**                               Guangzou ZLG-MCU Development Co.,LTD.
**                                      graduate school
**                                 http://www.zlgmcu.com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04-09-16
** Last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The main() function example template
**
**------------------------------------------------------------------------------------------------------
** Created by:                        Chenmingji
** Created date:                2004-09-16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include "config.h"
//=====================================================================================================
#define setRS IO0SET|=(1<<0) //RS P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define clearRS IO0CLR|=(1<<0)

#define setRW IO0SET|=(1<<1)  //RW P0.1
#define clearRW IO0CLR|=(1<<1)

#define setE IO0SET|=(1<<2) //E P0.2
#define clearE IO0CLR|=(1<<2)

#define PSB_H IO0SET|=(1<<3) //PSB P0.3
#define PSB_L IO0CLR|=(1<<3)

#define RESETH IO0SET|=(1<<4) //RESET P0.4
#define RESETL IO0CLR|=(1<<4)
#define DATAPIN 0XFF<<18
#define Fclk 6000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液晶相关命令的控制定义
#define YBGW 0x30//将游标放在原始位置
#define KXSYGB 0x0f //开显示,有光标
#define KXSMGB 0x0c //开显示,有光标
#define CLEARP 0x01 //清屏
#define GBYY   0X06//光标右移一格,AC值加1,字符全部不动
//=======================================================================================================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void delay_ns(unsigned long int t)
    {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long int j;
    j=Fclk*t;
    for(i = 0; i < j; 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int t)
    {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long int j;
    j=Fclk/1000*t;
    for(i = 0; i < j; i++);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int t)
    {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long int j;
    j=Fclk/1000000*t;
    for(i = 0; i < j; i++);
    }

//======================================================================================================
void wait_busy(void)
{
  clearRS;
  setRW;//读取lcd中DB7的忙碌标志位
  IO1SET=(DATAPIN&((0X80)<<18));//将DARA最高位设置为1
  IO1DIR = 0X00000000;//设置为输入...默认状态为输入
  setE;
  delay_nus(5);
  while(!(IO1PIN&0x80)) //判断是不是忙碌状态不是就延迟5ns
      delay_nus(5);
  clearE;
  delay_nus(2);
  IO1DIR = DATAPIN;//设置为输出
}
//=====================================================================================================
void Write(uchar ch)
{
  PSB_H;//并行
  clearRW;
  setE;//并行使能信号
  IO1SET =(DATAPIN&(ch<<18));//读数据此时DATAPIN口的数据位ch
  delay_nus(10);
  clearE;
  delay_nus(2);
  setRW;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wait_busy();
  setRS;
  Write(data);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mand)
{
  wait_busy();
  clearRS;
  Write(command);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PSB_H;//并行
    RESETL;//复位
    DelayNS(0);
    RESETH;
    DelayNS(0);
        //delay_nms(1);
        WriteCommand(YBGW);//将游标放在原始位置
        //delay_nms(1);
        DelayNS(0);
        //WriteCommand(KXSMGB);  //开显示,没有光标
        WriteCommand(KXSYGB);//开显示,有光标
        //delay_nms(1);
        DelayNS(0);
        WriteCommand(CLEARP);//清屏
        //delay_nms(1);
        DelayNS(0);
        WriteCommand(GBYY);//光标右移一格,AC值加1,字符全部不动
        //delay_nus(100);
        DelayNS(0);
}
//=======================================================================================================
void Set_display_Adress(uchar y,uchar x)
{
//设置显示坐标:y行,x列
  uchar address;
  switch(y)
        {
                case 0:
                        address=0x80+x;
                        break;
                case 1:
                        address=0x90+x;
                        break;
                case 2:
                        address=0x88+x;
                        break;
                case 3:
                        address=0x98+x;
                        break;
        }
        WriteCommand(address);
}
//=======================================================================================================

void display_CN(uchar y,uchar x,uint CN)
{
        uint8 CNH,CNL;
        Set_display_Adress(y,x);//设置X,Y坐标
        CNL=(char)CN&0xff;//写汉字
        CNH=(int)CN>>8;
    WriteData(CNH);
        //delay_nus(5);
        DelayNS(0);
        WriteData(CNL);
}
//======================================================================================================
void display_Num(uchar yP,uchar xP,uint num)
{
char tmp0,tmp1,tmp2;
tmp0=num%10;
num/=10;
tmp1=num%10;
tmp2=num/10;
  Set_display_Adress(yP,xP++);
  WriteData(tmp2+0x30);
  WriteData(tmp1+0x30);
  Set_display_Adress(yP,xP);
  WriteData(tmp0+0x30);
}
//====================================================================================================
//全屏显示图形子程序
void Display_Picture(uchar *tab )
{
  unsigned  i,j,k,l=0,x=0x80,y;
  for(i=0;i<2;i++)
  {
   for(j=0,y=0x80; j<32;j++,y++,k=16)
   {
        WriteCommand(0x36);  //8位扩充指令集,允许绘图
        WriteCommand(y);//地址设置
        WriteCommand(x);
    WriteCommand(0x30);
    while(k--)
           WriteData(tab[l++]);
   }
   x=0x88;
  }
}
//=======================================================================================================
int main (void)
{
        PINSEL0=0X00000000;//选择GPIO口
        PINSEL2=PINSEL2&(0X08);//P[25:16]
        IO1DIR=DATAPIN;//设置控制口为输出
        lcd12864_init();
        display_Num(0,0,12);//写字数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