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问题,急。。。谢谢了!

楼主:
  写了个中断程序,用的是2410,发现while是个空循环时,中断正常,每次都能正常进入中断函数,但我在while中加入了一个延时函数后就变得只能响应第一次中断了,以后就没什么反应,有没有碰到同样情况的?请教了!!!

while(1)
{
//什么都不写,中断响应正常,
}

while(1)
{

   delay();   //中断响应出现问题了,只能响应一次中断,以后就不响应了,delay()中就是一个 for语句。
}

网友:
这个不好说, 要看你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
UCON0   = (0x5);  ///使用轮休方式

  rINTMSK &= ~(1<<28) ;   //打开串口中断
   rINTSUBMSK &= ~(1<<0) ;

中断处理函数:
  rSRCPND =( 1<<28);
   rSUBSRCPND = 1;
   rINTPND = (1<<28);

  rINTMSK |= (1<<28) ;   //关闭串口中断
   rINTSUBMSK |= (1<<0) ;

  // rUTXH0=rURXH0;

   if(rUTRSTAT0&1)
    {
        rUTXH0=rURXH0;
        rUTRSTAT0=0;
     }

   rINTMSK &= ~(1<<28) ;   //打开串口中断
   rINTSUBMSK &= ~(1<<0) ;

网友:
如果真如你所说,有点讲不通, delay()函数如果没有问题是不会影响中断的。

网友:
delay()中就是一个FOR循环,这个我也觉得奇怪,似乎以前在51下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的, 你把你认为可能出问题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包括delay()函数。 希望大家能帮你找到问题。

网友A:
就是一个ADS下的小程序,START.S是使用三星官方提供的,我所做的就是试了试串口中断

DELAY()
{
   int i;
   int j;
   for(i=0;i<1000;i++)
    for(j=0;j<1000;j++)
}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你delay()函数本身引起的,仔细研究一些你的串口中断函数吧。
跟踪调试一下,看看中断不工作时相关积存器和变量的值是不是正确。

网友:
关键是如果不加这个DELAY函数就没有问题啊·~~非常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ADS下的小程序,START.S是使用三星官方提供的,我所做的就是试了试串口中断

DELAY()
{
  int i;
  int j;
  for(i=0;i <1000;i++)
    for(j=0;j <1000;j++)
}

你是这样写的DELAY函数
是不是应该在for循环后加个分号呢

网友:
for循环不会影响中断,出问题都是中断没处理好。
之所以跟for循环挂钩,应该是中断里面的隐藏问题在经过for循环后会暴露。

你先将delay里面都注释掉,如果没问题就减少一个for,如果再没问题就恢复成两个for。

网友B:
明显是你的中断处理问题,你说你while是空语句的时候,中断正常,请问,何来正常,你看到每次能进中断那是因为你执行了空语句,根本就没有从中断里出来,就算你把delay去掉,换成i++;好了,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这个说法。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你的中断处理问题,你说你while是空语句的时候,中断正常,请问,何来正常,你看到每次能进中断那是因为你执行了空语句,根本就没有从中断里出来,就算你把delay去掉,换成i++;好了,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中断里面用While循环可能导致不能清中断,一般的终端处理函数结束后都需要清终端才能将再次响应终端。。。可不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