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急求大虾们看下marvell 8686 sdio wifi module在wince6.0 r3 的驱动问题

楼主:
调试信息如下:哪位大虾指点下呀。急!在线等呀!大家帮忙看下红线的几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呀?
CESDHCBase::SetInterface: Setting for 1 bit mode
CESDHCBase::SetInterface: PROCTL value = 0x7000029
SDSetCardInterfaceForSlot - HC ClockRate differs desired setting: desired: 100000 Hz, Actual : 98958 Hz
SDBusDriver: Device Power Range:0x00FF8000 matches HC desired power: 0x00040000
SDBusDriver: Setting slot 0 power to 0x00040000
SDBusDriver: Power Set, checking card in slot 0, MaxRetries: 1000, Time: 2000 MS, Interval: 2 MS
SDBusDriver: Card in slot 0 ready
CSDDevice: Getting RCA from SD card in  slot 0 ....
CSDDevice: Got RCA (0x0001) from SD card in slot 0
CSDDevice:Card in slot 0 is now selected
SDBusDriver: SDIO Card Function 0, CCCR 0x00 , Card Caps: 0x03, Spec Ver: 0
SDBusDriver: SDIO Card Function 1, CCCR 0x00 , Card Caps: 0x03, Spec Ver: 0
SDBusDriver: Function 1 Power Draw:
    OpMinPower 0 mA
    OpAvePower 0 mA
PB Debugger Loaded 'FLC-WF.DLL', no matching symbolic information found.
    OpMaxPower 0 mA
    SpAvePower33 0 mA
    SpAvePower33 0 mA
    HpAvePower33 0 mA
    HpMaxPower33 0 mA
    LpAvePower33 0 mA
    LpMaxPower33 0 mA
SDBusDriver: Device 0xD898E780 , Function String: Device of Class Type: 7
SDBusDriver: Common Product String: Marvell
SDBusDriver: built custom SDIO path: \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
SDBusDriver: Interface for slot 0 , Mode :1, Clock:25000000
SDBusDriver: built custom SDIO path: \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
SDBusDriver: Interface for slot 0 , Mode :1, Clock:25000000
CESDHCBase::SetInterface: Setting for 4 bit mode
CESDHCBase::SetInterface: PROCTL value = 0x700002B
SDSetCardInterfaceForSlot - HC ClockRate differs desired setting: desired: 25000000 Hz, Actual : 23750000 Hz
HandleAddDevice: LoadDevice type = 0, slot 0HandleAddDevice: LoadDevice type = 3, slot 0SDBusDriver: built custom SDIO path: \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BusPrefix) returned 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flc-wf.dll' (0x8859609C) at address 0xC15A0000-0xC15CE000 in Process 'NK.EXE' (0x84EFBAA0)
sdio8686: DLL_PROCESS_ATTACH
+NDL_Init
-NDL_Init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last 1212 Ticks+LoadMiniport
Miniport Name [flc-wf]
==>NdisInitializeWrapper
<==NdisInitializeWrapper
==>NdisMRegisterMiniport: NdisWrapperHandle D8980E20
==>ndisRegisterMiniportDriver: NdisWrapperHandle D8980E20
<==ndisRegisterMiniportDriver: MiniBlock D8980E80
NdisMRegisterMiniport: MiniBlock D8980E80
<==NdisMRegisterMiniport: MiniBlock D8980E80, Status 0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PnPCapabilities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NDL1:
SlotNumber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DeviceNumber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FunctionNumber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 SlotNumber calculated: [0x0]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RemoteBootCard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RequiresMediaStatePoll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SysIntr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NdisDriverVerifyFlags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MInitializeAdapter: Miniport D898AF48, ==>ndisQueueMiniportOnDriver: Miniport D898AF48, MiniBlock D8980E80
<==ndisQueueMiniportOnDriver: Miniport D898AF48, MiniBlock D8980E80, rc 1
<==NdisOpenConfiguration: WrapperConfigurationContext D4D3FB28
==>NdisReadNetworkAddress: ConfigurationHandle D8981FE0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NetworkAddress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ReadNetworkAddress: ConfigurationHandle D8981FE0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AdhocWiFiDataRate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Close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Handle D8981FE0
<==NdisClose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Handle D8981FE0
!ERROR: Calling EnterCriticalSection on a CS (d8b21548) that is not initialized!<==NdisOpenConfiguration: WrapperConfigurationContext D4D3FB28
==>NdisReadConfiguration
    Keyword: ActivePath
<==NdisReadConfiguration
==>NdisClose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Handle D8B94A40
<==NdisClose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Handle D8B94A40
SDGetClientFunctions: +Init
SDGetClientFunctions: Invalid parameter
SDGetClientFunctions: -Init
==>NdisTerminateWrapper: NdisWrapperHandle D8980E20
<==NdisTerminateWrapper
NDIS: Freeing unallocated memory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ymzki\private\winceos\comm\ndis51\sys\.\debug.c at line 391
==>NdisMDeregisterAdapterShutdownHandler: Miniport D898AF48
<==NdisMDeregisterAdapterShutdownHandler: Miniport D898AF48
***NDIS*** (b, 2091)     INIT FAILURE: Dequeueing the miniport from the driver block.
==>ndisDeQueueMiniportOnDriver, Miniport D898AF48, MiniBlock D8980E80
<==ndisDeQueueMiniportOnDriver: Miniport D898AF48, MiniBlock D8980E80
***NDIS*** (b, 2118)     INIT FAILURE: Dereferencing the miniport block.
    ndisDereferenceMiniport:Miniport D898AF48, Ref = 0
==>ndisMUnload: DriverObject D8980DA0
  ndisMUnload: MiniBlock D8980E80
<==ndisMUnload: DriverObject D8980DA0, MiniBlock D8980E80
IOCTL_HAL_RTC_SYNC Fail, error 50

网友:
是wince没配置对还是驱动厂家给的dll文件有问题呀?
厂家给过来的注册表配置是下面的
;;; name: flc-wf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Dll"="flc-wf.dll"
"Prefix"="NDL"
"Instance0"="flc-wf:flc-wf1"

[HKEY_LOCAL_MACHINE\Comm\flc-wf]
"DisplayName"="flaircomm sdio wifi module"
"Group"="NDIS"
"ImagePath"="flc-wf.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flc-wf\Linkage]
"Route"="flc-wf1"

[HKEY_LOCAL_MACHINE\Comm\flc-wf1]
"DisplayName"="flaircomm sdio wifi module"
"Group"="NDIS"
"ImagePath"="flc-wf.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flc-wf1\Parms]
"BusNumber"=dword:00000000
"BusType"=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Comm\flc-wf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
"Wireless"=dword:00000001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flc-wf1"=dword:00000001

感觉和网上其他的wifi 8686注册表相比[HKEY_LOCAL_MACHINE\Comm\flc-wf1\Parms]内容少很多。会是注册表的问题吗?

网友:
记得给分,给我满分啊。去我的空间下载。
直接可以用的。

网友:
空间在哪?能用一定满分,谢谢!

网友:
找到了,我没分下呀,常青能不能发我邮箱呀,fujinggui@sohu.com 谢了!

网友A:
常青,代码下了编译出现错误呀,怎么回事?

UILD: [01:0000000022:PROGC ] Compiling .\SDIOUtil.c
BUILD: [01:0000000025:ERRORE] D:\WINCE600\public\common\sdk\inc\rpcndr.h(2264) :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
BUILD: [01:0000000026:WARNN ] D:\WINCE600\public\common\sdk\inc\rpcndr.h(2264) : warning C4115: 'IRpcStubBuffer' : named type definition in parentheses

网友:
将一个警告作为一个错误对待。
原因是:
IRpcStubBuffer被重复定义了。

网友:
EnterCriticalSection 没有初始化。。或者初始化在用之后了 估计是某个宏没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青,代码下了编译出现错误呀,怎么回事?

UILD: [01:0000000022:PROGC ] Compiling .\SDIOUtil.c
BUILD: [01:0000000025:ERRORE] D:\WINCE600\public\common\sdk\inc\rpcndr.h(2264) :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我编译一点问题都没有,建议你CLEAN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不结贴啊,搞定没有啊。

网友:
我的SPI接口的正在搞,好难啊。哎。

网友:
我有这个SDIO 8686WIFI的DLL~呵呵~ LINUX2.6(这个没有DLL)可以用 WINCE6.0下能用

网友B:
可以试下我这里的WIFI模块啊。跑WINCE没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看你一楼的信息,貌似是有个临界区没有定义啊
汗,只给个DLL给你,有源码才好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青,代码下了编译出现错误呀,怎么回事?

UILD: [01:0000000022:PROGC ] Compiling .\SDIOUtil.c
BUILD: [01:0000000025:ERRORE] D:\WINCE600\public\common\sdk\inc\rpcndr.h(2264) :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用预编译命令将这个警告屏蔽就可以了

我也正在开发SDIO WIFI驱动,大家有问题一起讨论
邮箱:zhangcy@kingtec.n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下我这里的WIFI模块啊。跑WINCE没问题

你是销售WiFi模块的吗?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我上面留的邮箱发送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