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UX的调试

楼主:
各位大虾:

    本人在调试SIMCOM_SIM500模块的CMUX时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在模块启动后,通过发AT+CMUX=0 使模块启动多路用,此时模块回送
AT+CMUX=0  OK   根据SIMCOM多路复用使用手册,还应回送F9 F9 F9 F9以表示MS端MUX状态初始化完成!而此模块一直无此信息回送。
    2.在建立控制通道DLCI 0后,根据SIMCOM MUX协议,此时通过向模块发送SABM帧: F9 27 3F 01 0B F9 以建立逻辑通道DLCI 9来确定模块的多路复用模式,根据SIMCOM多路复用手册,SIMCOM模块只支持标准多路复用模式,因此,模块应回送DM帧: F9 27 1F 01 21 F9.而此时模块回送的确实UA帧:F9 27 73 01 C0 F9.
    3.在建立逻辑通道DLCI9之后通过向模块发送SABM帧:F9 07 3F 01 DE F9以建立逻辑通道DLCI1,此时模块回送UA帧:F9 07 73 01 15 F9以表示收到,根据SIMCOM多路复用使用手册此时,模块还应回送MSC消息帧和OK,但模块一直无数据回送,之后再向MS发送MSC消息帧,回送的数据与协议中提供的参考数据有很大差异。之后再建立逻辑通道,除了发送的SABM帧后回送的UA帧正确外,其余回送的均不正确。

    对于以上的几种现象本人有以下几点疑惑:

    1).在启动MUX后是否一模块一定要回送F9 F9 F9 F9才能开始建立通道?
    2).根据协议,在建立逻辑通道DLCI9时MS应回送DM帧以确定模块的复用模式为标准复用模式,而本模块回送的却为UA帧,即为嵌入复用模式,而本模块只支持标准复用模式,因此,这结果是否与协议背道而驰?
    3).除逻辑通道DLCI9外,其余所有通过发送SABM帧至模块,回送UA帧以建立逻辑通道,MS回送的UA帧均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回送MSC消息帧,因此是否在建立逻辑通道的时候在模块回送UA帧后是否必须要模块回送MSC消息帧后逻辑通道才算建立成功?

    请有过SIMCOM无线模块调试研发经验或有过此类经验的朋友大虾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听都没听说过,百度Google都找不到的名词。

看你沉了给你顶顶

网友:
关于多路复用你到硬件、嵌入式版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