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中以下的错误是什么意思?怎么改啊

楼主:
Protel Synchronization report
=========================================================================
Date : 17-Jun-2010
Time : 17:23:33

Reference document: Documents\Previous Backup of PREVIO~1.SCH
Target document:    Documents\Previous Backup of PREVIO~1.Pcb
=========================================================================

ERRORS: 7 macros can not be executed:
-------------------------------------------------------------------------
Macro 1: New Node
Add node R10-3 to net NetR10_3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2: New Node
Add node TDA2030-5 to net VCC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3: New Node
Add node D1-2 to net VCC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4: New Node
Add node TDA2030-4 to net GND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5: New Node
Add node D2-1 to net GND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6: New Node
Add node D2-2 to net NetD2_2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7: New Node
Add node D1-1 to net NetD2_2
Error: Node not found

网友:
没有找到节点,或者节点没有定义,,

网友:
应该是封装和原理图符号的管脚不对应所至的,

网友:
再检查下你元器件的封装是否设置正确,应该是你的封装出现问题

网友:
封装和 你连线的那个数字不对

网友:
嗯,应该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