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riverEntry为什么执行了两次?什么情况下会执行两次?

楼主:
会跟IoRegisterDriverReinitialization有关系吗?

网友:
不太了解。Reinitialize()可以被多次调用,但是DriverEntry()如果被多次调用可能不太正常。

是什么类型的驱动?第一次调用DriverEntry时返回成功了么?

网友:
如果不是你的程序自己调用了,那就是加载了两次。

网友:
系统没可能帮你执行两次,应该是调用了两次CreateFile所致吧!

网友:
pnp一万次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