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到桌面后 USB 不产生中断,过2分钟后才有中断

楼主:
各位大哥:
    我的 WINCE6 在关闭电源一两个小时后,再上电启动到桌面,这时候 USB 鼠标是不能使用的
    监测系统中断时发现没产生中断,当让系统在桌面过2分钟后,USB鼠标可以使用了,而且也产
    生了中断。
    想来想去,想不出是什么问题~!
    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谢谢~!
Chonglin deng

网友:
以前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CE设备在开机前插入了USB DEVICE,则开机后识别不了,你找找以前的帖子看看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6/10/6009396f-54a7-427e-90c0-f2723e58cf4f.html?seed=415955654&r=59851966#r_59851966
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6/10/6009396f-54a7-427e-90c0-f2723e58cf4f.html?seed=415955654&r=59851966#r_59851966
你看看有没有用

非常感谢,我现在用的是  WINCE6
已经有了一个
    Sleep(m_portBase->HcRhDescriptorA.POTPGT * 2);
的延时~!
我测试一下串一个 101的电容看看

网友:
我并了一个电容到地还是不行呢~!
奇怪啦

网友B:
是不是在其他驱动里面,吧USB Host的中断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其他驱动里面,吧USB Host的中断屏蔽了?

应该不是吧,
当系统启动后等 2 ~ 3 分钟后可以使用USB ,
这时候再重新掉电,上电后 USB 还是可以用的
只有掉电 2 ~3  个小时,或者更久后,系统才出现 USB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