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破解我indowsXP的系统密码?

楼主:
我的掉闹给管理员设了密码,可是我忘记了,么办法用了,也不想重新装系统,请大家帮忙在电脑还没有进入系统时怎么才能破解系统密码?谢谢大家了!!!

网友:
掉闹是什么?
貌似只能重装。。。。

网友:
同问 掉闹是什么?

另外网上有 很多WINDOWS 密码破除软件 和办法 ,楼主百度或GOOGLE搜索下吧。

记得有的ghost 的WINDOWS系统安装盘 里面带WINDOWS 密码删除工具,
开机进入ghost光盘,然后运行那个工具就可以直接删掉密码。

楼主好好搜索下吧,一般应该都能搞定,基本不需要重装。

网友:
kyzf说的对。这个我试过。

网友:
去网上找一个删除windows密码的工具,用软盘或光盘或U盘启动电脑后运行此工具,就可以把密码删掉。

网友:
引用楼主 fanghui0228 的回复:
我的掉闹给管理员设了密码,可是我忘记了,么办法用了,也不想重新装系统,请大家帮忙在电脑还没有进入系统时怎么才能破解系统密码?谢谢大家了!!!

闹掉? 我猜是老弟..
同意的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