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移植问题

楼主(2009-10-12):
wince移植问题
我是一名初学者,想学习BSP的移植,刚刚买了一块TQ2440的学习板,我现在想把官方的BSP移植到这块子上,请问大家应该怎么做了,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啊,谢谢了!!!!!!!!!!
wince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资料有,他们比较忙

网友B:
移植?如果是WINCE5.0的话,官方的BSP直接可以用。

网友C:
哦,如果你的板子不是标准版的话,就得修改了。

网友D:
奥,你可能还的准备一套Wince的裁剪平台,Platform builder,有了它你才能进行系统的裁剪、移植工作。
这套软件你可以去网络下载demo版本,也可以跟微软购买正式版本。
有了上边的平台后,剩下的工作就是BSP的参数修改工作了。

网友E:
2440的移植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你先把学习板提供的BSP移植进去,然后再考虑移植官方的BSP,因为CPU类型是一致的,我想底层架构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参考一些牛人的博客进行少量的修改,然后加入自己的驱动。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