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扩展模块如何写应用

楼主:
以下代码节选自2410板的GSM可扩展模块驱动,敢问哪位前辈明白如何写他的应用程序?比如发短信啦、打电话啦什么的。

#define   RTH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0))
#define   I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1))
#define   INT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2))
#define   L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3))
#define   M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4))
#define   L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5))
#define   M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0x36))

#define   INPU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16))
#define   OUTPU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000000))

#define MYGSM_MAJOR 254

static int gsm_Ioctl(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static int gsm_Close(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e);
static int gsm_Open(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e);
static int gsm_Read(struct file *fp,  char *buf, size_t count);
static int gsm_Write(struct file *fp,  char *buf, size_t 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back[500];
static unsigned char phonenum[15],data[50];
//====================应用接口==================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sm_fops =
{
        write:        gsm_Write,
        open:        gsm_Open,  //打开设备文件
        ioctl:        gsm_Ioctl, //设备文件其他操作
        release:        gsm_Close, //关闭设备文件
        read:        gsm_Read,  //读取设备文件

};
//========================读设备文件==============
static int gsm_Read(struct file *fp, char *buf, size_t count)
{
    int i = 0;
    while(readback != 0x0)  *buf++ = readback[i++];
    *buf=0x0;
    return i;
}
//========================写设备文件==============
static int gsm_Write(struct file *fp, char *buf, size_t count)
{
    int i;
    i=0;
    printk("Getting data:%s",buf);
    for(i=0;i<11;i++) if(0x0 == (phonenum=*buf++)) break;
    phonenum=0x0;
    i=0;
    while((i<40) && (*buf != 0x0)&& (i     data=0x0;
    printk("\n to Phone:%s and mess:%s\n",phonenum,data);
    SendShortMessage(phonenum,data);
    return i;
}
//========================其他设备操作==============
static int gsm_Ioctl(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if(cmd==0) Call_Out((char *)arg);    //拨打电话
        if(cmd==1) WriteCmdToGSM((char*)arg);  //Write Command to GSM
        if(cmd==2) Message((char *)arg);   //发送短信内容
        if(cmd==3) Timer3((short)arg,0);  //启动定时器3
        if(cmd==4) Timer3(0,0);  //关闭定时器3
        if(cmd==5) Set1();
        if(cmd==6) Set0();
        if(cmd==7) return getad();
        if(cmd==8) return RunDS1820();
        if(cmd==9) return wirelesssend((unsigned char)(arg&0xff));
        if(cmd==10) return (int)wirelessrece();
        if(cmd==11) return GetHall();
        if(cmd==12) return RunSonic();
        if(cmd==13) RunModem();
        if(cmd==14) ModemRec(readback);
        if(cmd==15) return gps();
        if(cmd==16) ICCARDW((unsigned char) (arg>>16)&0xff,(unsigned char)arg&0xff);
        if(cmd==17) return (int)ICCARDR((unsigned char)(0xff&arg));
        if(cmd==18) cmd7279(arg);
        if(cmd==19) return (int)read7279();
        if(cmd==20) return icl7135();
        if(cmd==21) return speed();
        if(cmd==22)  rs232((unsigned char)(0xff&arg));
        if(cmd==23)  pwm(); //Start Timer3
        if(cmd==24)  stepmotor(( int)(arg));
        if(cmd==25)  SetUart1();
        if(cmd==26)  SendUart1(arg);
        if(cmd==27)  pwm_set((arg>>16) & 0xffff, arg&0xffff); //Generate PWM control signal
        if(cmd==28)  Adc_Init(0); //Initial ADC on 2410chip
        if(cmd==29)  return Adc_Sample(0); //Sample temperature in pid_temp
        if(cmd==30)  iocontrol(); //
        if(cmd==31)  Gsm_Cmd((char *)arg); //接听或挂断
        if(cmd==32)  WriteToRtl16c450((char *)arg); //直接向450写入数据,不等回应
        if(cmd==33)  ReadFromRrl16c450((char *)arg); //直接从450读出数据
        return 0;
}

//========================初始化设备
int __init gsm_Init(void)
{
           int     result;
        int i;
        printk("Registering GSM Device\n");

        result = register_chrdev(MYGSM_MAJOR, "myGSM", &gsm_fops);//注册设备

    BWSCON = (BWSCON & ~(BWSCON_ST4 | BWSCON_WS4 | BWSCON_DW4)) |
         (BWSCON_ST4 | BWSCON_WS4 | BWSCON_DW(4, BWSCON_DW_8));

    BANKCON4= BANKCON_Tacs4 | BANKCON_Tcos4 | BANKCON_Tacc14 |
      BANKCON_Toch4 | BANKCON_Tcah4 | BANKCON_Tacp6 | BANKCON_PMC4;

        if (result<0)
        {
                printk(KERN_INFO"[FALLED: Cannot register gsm_driver!]\n");
                return result;
        }

        set_gpio_ctrl(GPIO_F0|GPIO_MODE_EINT);
           //set EINT MODE
        set_external_irq(IRQ_EINT0,2,0);           //set falling edge triger

        for(i=0;i<100;i++);

        if (request_irq(IRQ_EINT0,Exint0_ISR,0,"myGSM","external INT"))

        {
                   printk(KERN_INFO"[FALLED: Cannot register myGSM_Interrupt!]\n");

                return -EBUSY;

        }

        if (request_irq(13,timer3_ISR,0,"myGSM","timer3"))
        {
                   printk(KERN_INFO"[FALLED: Cannot register myGSM timer3!]\n");
        }
        printk("GSM Driver Installed.\n");
        pt=0;
        return 0;
}

void __exit gsm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MYGSM_MAJOR, "myGSM");
        printk("You have uninstall The myGSM Driver succesfully,\n if you want to install again,please use the insmod command \n");
}

module_init(gsm_Init);
module_exit(gsm_Exit);
MODULE_LICENSE("GPL");
//=================其他略=========================
//=================end===========================
以下是我试过的,失败了。。。。。。。
int main()
{
int fd,i;
fd=open("/dev/myGSM");
if(fd<0)
{
printf("\ncann't open /dev/myGSM\n");
exit(0);
}
i=write(fd,"158****4729hello!",17);
if(i<0)
{
printf("\nERROR/\n");
exit(0);
}
return 0;
}

运行结果  ERROR

使用write接口之前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呢,还是。。。。。。。。。。。

网友:
gsm的write函数不会返回负值,所以
i=write(fd,"158****4729hello!",17);
if(i <0)
{
printf("\nERROR/\n");
exit(0);
}
这个判断按道理是个死分支。

声明i时未初始化,可能是导致此分支被执行的原因。

另外,查一下为什么gsm_write没进入执行。

网友:
感谢楼上,
    额,我看了一下,首先我板上线少连了一根(疑似片选信号),应该是导致没执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