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LCD里面增加个24小时制

楼主:
      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单片机,里面是没有时钟模块的。最麻烦的问题是如果掉电了还要时钟模块继续工作,这样的话是不是肯定要增加干电池?
   还有,如果总是发送时间信号给LCD现实的话,单片机是不是忙的过来?

网友:
选用有时钟模块的LCD
几秒钟发一次就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rtc芯片,加备用电池!

网友A:
可以用AT1302,再加上一个纽扣电池就行

网友:
加一个独立的RTC就好,更新时间也就一秒钟一次

这个应该不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T1302,再加上一个纽扣电池就行

外围电路是不是会很复杂,还有你们说的rtc与单片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3 楼 wslxs2008 的回复:可以用AT1302,再加上一个纽扣电池就行

外围电路是不是会很复杂,还有你们说的rtc与单片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通讯的?

不复杂,使用简单的串行通讯,有点象iic。外围电路只有晶振和电容及电池

网友:
        RTCCON 0x01D70040(little endian)
        0x01D70043(Big endian) R/W(字节) RTC control Register 初始值0x0
位名称   BIT     描述
CLKRST  [3]     RTC 时钟计数复位
                    0 = No reset, 1 = Reset
CNTSEL  [2]     BCD计数复位
                    0 = Merge BCD counters
                    1 = 保留(Separate BCD counters)
CLKSEL  [1]     BCD 时钟选择
                    0 = XTAL 1/2 15 divided clock
                    1 = Reserved (XTAL clock only for test)
RTCEN   [0]    RTC读写允许
                    0 = Disable, 1 = Enable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对CLKRST写入1复位之后,应该马上将CLKRST写回0,因为该位是1时RTC的时钟计数器会一直复位,时间就会停在
你写入复位信号的那个时刻,刚开始时,我就是没有注意这一点,我还认为是我的RTC有问题,时间怎么就是启动不了。
还有一点就是在读写RTC完成后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读时,应该及时将读写允许位禁止掉。如果RTC 读写允许, STOP电
流将大大增大, 为了减少STOP 电流, 当不存取RTC时,设置该位为0,虽然为0,但RTC时钟仍运行.
第二步是初始化日历时间。
第三步,如果你要RTC滴答功能,你就得对TICNT寄存器进行初始化:
      TICNT 0x01D7008C(little endian)
            0x01D7008F(Big endian) R/W(字节) 时间滴答计数寄存器初始值0x00
     位名称            BIT           描述
     TICK INT ENABLE   [7]       时间滴答中断允许
                                    0 = disable 1 = enable
     TICK TIME COUNT   [6:0]     时间滴答计数值. (1-127)
                                 这个计数值内部递减, 用户不能读它的实时值

  找了个资料,但是没有说型号。

网友:
用DS1302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