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编译ACE+TAO

楼主:
 本人正在VxWorks下编译ACE+TAO,出现编译错误,搜索以前的帖子编译需要make3_80.gvk_patches和make3_80.tor2_2.new_dependency_rules两个补丁的。 谁给发一份:yjbdgood@126.com
我没装补丁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  make static_libs=1 repo=1 debug=0
C:\Tornado2.2\host\x86-win32\bin\make.exe[1]: Entering directory `C:/ACE_wrappers/ace'
ECHO は です。
GNUmakefile: /Corba/ACE_wrappers/ace/GNUmakefile.ACE MAKEFLAGS=w -- static_libs=1 repo=1 debug=0
ECHO は です。
ccsimpc -mpentium -ansi -O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C:/Tornado2.2\target/h -DCPU=SIMNT -DTOOL_FAMILY=gn
u -DTOOL=gnu -ftemplate-depth-50 -fexceptions -frepo -DACE_VXWORKS=0x551  -IC:/ACE_wrappers -DACE_NDEBUG -D
ACE_USE_RCSID=0 -DACE_HAS_EXCEPTIONS -D__ACE_INLINE__ -DACE_HAS_GNU_REPO -I.. -DACE_AS_STATIC_LIBS  -c  -o .
obj/Local_Name_Space.o Local_Name_Space.cpp
C:/ACE_wrappers/ace/Truncate.h:385: can't create repository information file `.obj/Local_Name_Space.rpo'
C:\Tornado2.2\host\x86-win32\bin\make.exe[1]: *** [.obj/Local_Name_Space.o] Error 1
C:\Tornado2.2\host\x86-win32\bin\make.exe[1]: Leaving directory `C:/ACE_wrappers/ace'
C:\Tornado2.2\host\x86-win32\bin\make.exe: *** [ACE] Error 2

是否升级编译器就可解决?

网友:
给我2000块钱我就帮你编

网友:
ACE/TAO/CIAO support
We can be of assistance for solving problems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When you require support we offer a supportcontract. The conditions can also be downloaded as pdf.

read more>>

For the ACE/TAO/CIAO project we provide the community support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builds running out of our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All these builds are registered on the ACE/TAO/CIAO distributed scoreboard.

At present, we support the following operating systems:

Linux i386 & x86_64 using GCC and Intel C++;

Linux 64bit Alpha & Itanium using GCC and Intel C++;

Windows 32bit (MSVC, MinGW, Cygwin, Intel C++, & Borland/CodeGear compilers);

Windows Vista 64bit;

Windows CE;

OpenVMS Alpha & Itanium;

VxWorks 5.5.{1,2} & 6.x;

Tru 64 Unix;

HPUX 32/64bit on PA-RISC and Itanium using GCC and HP aCC;

Solaris using GCC and Sun Forte;

AIX using Visual Age 6 and GCC;

LynxOS 4.0/4.2;

BlueCAT Linux;

QNX;

MacOS;

RTEMS.

Environments that are not part of our currently supported set can be added on request.

We monitor and provide fixes for all builds running out of our office. All fixes to be immedia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central ACE/TAO/CIAO repository.

As an extension to our opensource support we provide commercial support for customers needing help in integrating ACE/TAO/CIAO into their applications, fixing bugs or problems and providing courses (both open enrollment and on site). As a rule, our commercial support is targeted at the standard open-source ACE/TAO/CIAO releases from the DOC group. Remedy IT does not maintain custom, derived releases of ACE/TAO/CIAO. On special request from customers Remedy IT will provide special patches for specific ACE/TAO/CIAO.

网友:
在NT主机上构建用于VxWorks目标机的ACE+TAO

网友:
按上面的说了,不行,直接提示上述错误。
还有提示语法错误。。。
不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使用cygwin下面的make来编译,具体可以参考
ACE-INSTALL.html

按步骤就可以编译成功,我试过 vxworks 5.5.1。另外,你别用太新的TAO了。太新的不支持vxworks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