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请问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楼主:
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买GSM定位产品,大家对GSM定位有什么看法?
http://auction1.paipai.com/BC2E583400000000003C38EF057F5640#nolink

网友:
看了下,GSM定位?? 定位的精度与GPS还是很有差距,而且非主流,估计也无法兴起!
感觉成本较高,感觉很不划算,还得要流量或短信费用。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场合了,首先GSM定位可能没有GPS准,且费用上要比GPS高,毕竟还要有除芯片之外的通信费用。但是相对于GPS来讲它的优点在于信号可定位的位置多,比如说大楼宇之间或者办公楼里边GPS是很难定位的,还有一些遂道等,但是GSM只要有手机信号就可以完成定位。
相对来讲GPS较适合用来给自己定位,而GSM适合于定位别人或者车辆等。

网友:
毕设就是关于定位的~

网友:
来个另类点的定位:APRS(自动位置报告系统),结合GPS,无线电!实际没什么大用,玩无线电的玩的蛮多!楼主有兴趣做个!

网友:
GSM定位GOOGLE MAP都有做啦!!(人家还免费的)一般的误差都在1KM范围内,原理无非就是检测你与移动基站的距离,没多大用途,急要时用用还不错的。个人觉得还是GPS比较好!!

网友:
汽车防盗上有些用

网友A:
个人认为GSM和GPS各有所长,GSM信号好,GPS定位准,但信号受干扰的比例比GSM大。麻烦的是要有外接天线,隐蔽不好。当然功耗方面也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这个就是民用的嘛 还不错,GSM和GPS这两个得原理就不一样嘛,精确定位GPS比较好,技术成熟,呵呵

网友:
论坛上有人做这个吗》
感觉玩玩满不错的。
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GSM和GPS各有所长,GSM信号好,GPS定位准,但信号受干扰的比例比GSM大。麻烦的是要有外接天线,隐蔽不好。当然功耗方面也没有什么优势。

关键差距太大;
定位的第一需求是什么? 就定位,精确定出位置,提供导航等各种服务所用。

用GSM实现,位置都定不准,第一需求都打不到;
并且这东西都无法量产,仅试验而已,因为你了解下移动与联通的2G与3G基站的架设,就明白,一般很少有情况,会同时又3个基站都是覆盖到一个地方,而且它们的天线是全向的,那么做定位,简直是、、、、

如果仅仅是私用,自己多架几个基站,定定位,但是可以玩玩GSM.

网友:
还有GSM 定位的呀,不清楚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