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 沙漏(Hourglass)显示问题:点击屏幕,沙漏才有漏沙效果.

楼主:
刚刚发现的问题,wince 5中用EVC 写应用程序自己调用显示沙漏,
第一种情况:如下,在初始化时显示沙漏持续5s钟,实际效果是,我双击打开应用程序,什么也看不到,如果我点击下屏幕,就会显示出沙漏,如不笔离开屏幕,沙漏也立刻消失.好像只有在点击屏幕是才会有沙漏出现.

BOOL CHourGlass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SetCursor(::WCE_FCTN(LoadCursor)(NULL,IDC_WAIT));
        Sleep(5000);
        SetCursor(NULL);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第二种情况:如下,在按钮按下事件中调用显示沙漏5秒钟,结果是我点击按钮,沙漏图标会出现,但沙漏不动,没有漏沙的效果,当点击一下屏幕就会出现漏沙的效果,不点击屏幕则没有漏沙的效果.
void CHourGlassDlg::OnHourglass()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etCursor(AfxGetApp()->LoadCursor(IDC_WAIT));
        Sleep(5000);
        SetCursor(NULL);
}

我把上面同一个应用程序放到win mobile的系统里,沙漏的效果都很正常,初始化时和点击按钮都会出现动画的沙漏.这好像和wince系统有关系了.
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老大,当你Sleep(5000);
的时候程序就阻在那里了,沙漏怎么会有变化的,在Sleep的时候,你的窗口不再处理任何消息了。

网友:
ultrapro
我试了,在BOOL CHourGlassDlg::OnInitDialog()里去掉
     Sleep(5000);
    SetCursor(NULL);
之后,效果还是没有沙漏出现,只是在点击屏幕时会出现沙漏.
在
void CHourGlassDlg::OnHourglass()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etCursor(AfxGetApp()->LoadCursor(IDC_WAIT));
    //Sleep(5000);去掉这两句
    //SetCursor(NULL);
}
之后,点击按钮后,只时沙漏只是一闪就没有了,再点击屏幕也没有了.
而再win mobile上都是可以正常出现的.

网友A:
在OnInitDialog()里面最好不要做与界面相关的操作
因为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界面

网友:
实际效果是,我双击打开应用程序,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在initial的时候sleep(5000),这个时候根本没有界面,所以什么也没有)
如果我点击下屏幕,就会显示出沙漏(当点击的时候可能会刷新窗口,对界面的修改才会起作用),如不笔离开屏幕(??),沙漏也立刻消失.好像只有在点击屏幕是才会有沙漏出现.

网友:
如果笔离开屏幕,即不点击屏幕,沙漏也立刻消失.好像只有在点击屏幕是才会有沙漏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nInitDialog()里面最好不要做与界面相关的操作
因为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界面

谢谢指点,
因为我们这个是作测试,我们对EVC也不是很熟.所以就放在OnInitDialog()了.
这个问题是客户应用时遇到的,在wince下,他们的应用程序处理大量数据时,需要时间时,需要显示沙漏,发现不正常,所以让我们来解决了.我们就自己写了个简单的沙漏的程序来看看了.

网友:
mark下。。沙漏问题。

网友:
http://www.pocketpcjunkies.com/Uwe/Forum.aspx/wince-pb/11133/Hourglass-Needs-tapping
上面网址的问题和我的一样.
说是这样解决的:
removing the SYSGEN_CURSOR (mouse) component from the OS design
resolved this.
PB里不能直接删除MOUSE.
在C:\WINCE500\PLATFORM\ZYLONITE_MHL下的PB5x_Cmd_Line_Bld_Env_Vars.bat加上了set SYSGEN_CURSOR=结果一样.
不知道如何在哪里设置 set SYSGEN_CURSOR=

网友:
解决了,结贴.
在C:\WINCE500\PLATFORM\ZYLONITE_MHL下的cebasecesysgen_cebase.bat 文件里加上set SYSGEN_CURSOR=.
沙漏就正常显示动画了.

这个问题怎么大家都没遇到呢?英文搜索结果到时有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