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系统下,开辟一块空间,重启后可以保存?如何处理?

楼主:
各位老师早上好!

我买了一块2440的开发板,发现我保存的文件再重启后,系统好像是自动还原了,请问我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处理呢?应该在什么环境下怎样处理呢?

谢谢!

网友:
问题很难吗?????俺是初学者,应该不难吧?

网友A:
如果是sw reset的话,不清内存就可以了
如果是hw reset的话,就要改电路了

网友:
是sw reset这一种。
我想做成现有的依然清掉,自己重新开辟一个FLASH空间,想保存的东西放在里面。这样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w reset的话,不清内存就可以了
如果是hw reset的话,就要改电路了

是sw reset这一种。
我想做成现有的依然清掉,自己重新开辟一个FLASH空间,想保存的东西放在里面。这样要怎么做呢?

网友:
文件保存在哪?

网友:
保存在ce系统上啊,想自己将一FLASH文件夹,将数据保存其中。

网友B:
是想保存到FLASH中还是RAM中?
如果是RAM,系统完全断电肯定会丢失的,这个没办法解决。
如果是FALSH,可以使用ROM文件系统或者将剩余的FALSH空间做成一个FAT分区。

网友:
Veabol,你好!

引用 网友B:
是想保存到FLASH中还是RAM中?
如果是RAM,系统完全断电肯定会丢失的,这个没办法解决。
如果是FALSH,可以使用ROM文件系统或者将剩余的FALSH空间做成一个FAT分区。

保存到FALSH中!请详细的说说可以吗?我是一新手,好多问题都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
如果是保存在flash里,就加hive-based~
我没做过2440的,不过我觉得都差不多,在platform.reg估计有关于flash空间大小划分~

具体请搜搜eeworld几个大侠的blog,都有的

网友:
参考: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15/11/699a5dd0-5076-4db6-a85e-a8b233112352.html

网友:
噢,多谢啊!这就去学习下!

网友C:
通过学习,我现在终于知道要从哪里入手了!
就是NAND Flash分区问题!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先要有分区才可以
改eboot代码 和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Nand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
        "MountAsBootable"=dword: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要有分区才可以?
改eboot代码 和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BINFS"
? ? ? ?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 ? ? "AutoFormat"=dword:1
? ? ? ? "AutoMount"=dword:1
? ? ? ? "AutoPart"=dword:1
? ? ? ? "MountFlags"=dword:11
? ? ? ? "Folder"="NandFlash"
? ? ? ?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 ? ? "BootPhase"=dword:0
? ? ? ? "Flags"=dword:1000
? ? ? ? "MountHidden"=dword:0? ;
? ? ? ? "MountAsBootable"=dword:1

为什么我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学习,我现在终于知道要从哪里入手了!
就是NAND Flash分区问题!
望高手指点!

不是吧,还以为你想放对象存储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