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下CE的LOGO问题

楼主:
我是用的DOS+LOADCEPC的方式启动内核,进入系统之前会有NK的解压过程,然后跳转到某地址。

问题:在解压NK和跳转过程会有个黑屏了阶段,这段时间还满长的。看着也不太舒服。各位做过这方面的大虾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指教一下,谢谢。

用一个DOS下的程序显示图片,在AUTOEXEC.BAT设置自动启动该程序只能在解压时候能显示图片,跳转过程还是黑的,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用 BIOSLoader, 在 WinCE6.0(还是5.0也有????不确定) 时有支援开机画面, 也可省下了 MS-DOS 的授权费用.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不好意思,平台是:INTEL852  CE5.0的系统

网友:
BIOSLoader的话,LOGO是在BIOS里实现的么,如果想要更改LOGO是不是就要重新刷新BIOS?对BIOSLoader只是有个很粗略的了解,没用过。可能问的很小白,谅解。

网友:
刚去GOOGLE了下,以下为摘抄:

“x86 BIOS Boot Loader

  BIOS Boot Loader和MSDOS+Loadcepc两种方式差不多,BIOS Boot Loader只是不需要MSDOS操作系统,它仍然需要BIOS和FAT文件系统。下面讲一下采用BIOS Boot Loader的系统的引导顺序:系统上电后BIOS执行完硬件初始化和配置后,BIOS检查引导设备的启动顺序,如果引导设备是硬盘、CF卡、DOC(Disk-On-Chip)一类的存储设备,那么就加载这些存储器上的主引导扇区(Master Boot Sector)中的实模式代码到内存,然后执行这些代码。这里提到的代码被称为主引导记录(MBR)。MBR首先在分区表(同样位于主引导扇区)中寻找活动分区,如果存在活动分区,那么加载位于这个活动分区的第一个扇区上的代码到内存,然后执行这些代码。这里提到的活动分区的第一个扇区被称为引导扇区(Boot Sector)。引导扇区上的代码的功能是找到并且加载BIOS Boot Loader,BIOS Boot Loader再加载nk.bin。引导扇区的源码位于%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Biosloader\Bootsector目录下。有一个现成的引导扇区镜像文件,它的路径为%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Biosloader\Diskimages\Setupdisk\Bsect.img 。而对于BIOS Boot Loader,CE提供了Setupdisk.144和Bootdisk.144两个文件,以“.144”为扩展名的文件的解压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过了。这两个文件解开后都包含了引导扇区和Boot Loader的镜像文件。执行“mkdisk C:”批处理命令将这两个镜像文件写到磁盘上。mkdisk会设置Boot Loader的隐藏属性,这样在列出根目录下所有文件时不会显示Boot Loader的文件。”

网友:
好像要重新编译loadcepc.exe,在loadcepc中加入显示logo

网友:
我用的是DOS+LOADCEPC来启动CE5.0的,我是通过修改了LOADCEPC.exe程序的源码,具体修改就是将一张BMP图片通过C语言解析出来,然后加载进内存,然后显示在DOS环境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如何在DOS下显示图片的源码,把这段源码帖到你的LOADCEPC工程中,然后编译工程源码就可以了,当时我除了显示图片外,还自己做了个红色的加载进度条的效果。LOADCEPC的工程源码安装PB后就有了,是PB自带的,至于用什么工具去编译这个工程,我用的是MASM611+msvc152

网友:
刚才下载了LS说的工具,工程也找到了,去试下看看。

谢谢各位指点!等弄好了结贴。

网友: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