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好单片机编程我该学什么?

楼主:
我现在的项目是单片机的,而我以前都没学过任何有关单片机的知识,现在边学边做,我想请教下大家,我想把单片机学好,我该学习些什么,我觉得硬件方面暂时不想学,我想深入点学习,有哪些方面的书是必看的呢?有什么好书推荐没?

网友:
那楼主以前是不是做PC机软件的?假如是的话,那C语言就可以免了。假如不是,还得从编程语言里搞起。当然了,现在单片机的书,很多都是带有编程语言的部分的,有些有C,有些用汇编,那就看楼主你选择了。

其实,学单片机,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做实验,有时间最好自己做个开发板,没时间就买个开发板,然后对着实验例程,就可以做了,当然了,前提是你懂得编程为前提。

搞单片机一些简单的必需电路和外围电路,其实算不了什么硬件,那是常识。所以,一些简单的外围电路是必需要学的,所以我比较建议自己焊实验板。不是自己焊的,也要仔细研究下原理图了。高低电平的复位电路怎样实现,常用的驱动电路,上拉下拉等。

实验例程的话,GPIO,定时器计数器,中断,串口UART,SPI,IIC,AD/DA等是相对常用,也就重要点。深入点的话,就来个TFT等等,慢慢来吧,楼主,祝你顺利。

网友:
既然说到书了,我也顺便讲讲吧。

没个人的水平和偏好不一样,对书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我建议楼主去书店,找多几本相关的书,然后找其中一部分看看,觉得看完后,不会云里雾里,而且也感觉受益良多的话,就是好书。云里雾里,废话连篇的话,不适合你!

网友:
至于C语言的书籍我想我暂时不用看,不是说精通,至少没问题!书的话我觉得有些太简单了看着没意思,我这里有本,就是太简单了,我觉得看着一点价值都没。中断,定时器都没问题了!我觉得我得先从单片机的原理开始学起,对吗?

网友A:
我说一下自己大概的学习过程:
1、单片机的资源里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中断了,是一种处理实时事件的方法,因为中断是异步触发,会打断程序的流程。所以,这部分的深入理解会给写程序带来极大的帮助。至于其他的功能无非就是读写一些相关寄存器来实现,这些相关功能是为整体程序服务的,属于底层(指逻辑意义上)的东西。所有真正项目的完成,都依赖于单片机的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请注意,我这样的描述方式其实透露出了一些“模块化”的设计思想----把程序的逻辑层次分离出来,然后进行有机组合。
2、单片机与pc机程序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操作系统,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从最基本的来。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更透彻地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我始终认为在单片机写程序的人比纯在pc上写程序的人更能理解计算机的本质。
3、基本的外围电路、外围芯片需要了解。其实,对于单片机来说,所有与单片机连接的部分,无论输入和输入都是高低电平。注意,“高低电平”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偏向硬件的说法,是针对硬件电路的。在程序里没有高低电平的说法,都是逻辑0和1。所以,在描述程序中的“高低电位”的时候,我更愿意用逻辑0和1来表述。照此理解,我们完全可以把单片机理解为一个可以处理逻辑信号的“黑盒子”,有很多线(也就是单片机的引脚)连着黑盒子,用来与外界进行交流信息。
4、与单片机外的芯片或电路交流信息又多种方法,串口、各种总线等等。提到总线,一个重要的概念就不得不提,那就是时序。时序是所有芯片工作的基础,否则还要晶振做什么,晶振就是产生时序的原动力。总线中的时序想来一定会有如下这些功能:哪个时输出0和1,哪个时刻读如0和1,怎么表示一次通讯开始、结束、传输错误时怎么处理......
5、在一头扎入所有细节之后,时不时出来从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既然定时器中断之类都没问题了,那么单片机原理估计也大概懂了不少了,因为教程一般都是针对应用,对其原理相关的讲解也不会很多,一般讲单片机原理的,都是从汇编入手,机器码--》汇编助记符,51单片机空间划分及其寻址等,比如idata,xdata。作为使用者的话,而不是做芯片的话,理论上够用,估计楼主是想学一些简单的外围电路和通信接口协议吧?比如是IIC,IIS,SPI,和常用的一些FLASH接口。

网友:
汇编现在还不懂。我觉得对单片机现在还没有系统的思想!

网友:
汇编懂了,当然更好,但好多人是撇开汇编,也一样搞单片机,呵呵

对单片机现在还没有系统的思想,只因没做过,自己做了一两个实验,哪怕再简单,你只要从复位那步开始,弄清它的来龙去脉,那么你就理解它了。就正如我们以前刚学编程语言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编程思想,再简单的作业只能仿照例子。后来慢慢有了,就是因为参考人家代码多了,自己做得多了罢了。

网友:
学好单片机也容易也不容易,你可以买个简单的开发板回来先练练手,书籍其实挺多的,基本上都大同小异主要是要实践,实践一遍基本上就会了,还有一种途径是在外面参加短期单片机培训班,你看你在哪里。我只知道武汉有一家叫武汉众嵌的培训机构有培训单片机项目开发的班,你可以在网上搜搜。

网友:
培训倒不用了,我现在的这个项目就是单片机的 ,PIC32的。只是感觉自己很多东西不懂!

网友:
慢慢来吧,既然有平台了,就一个字“干”,碰到不明白不明白的就查资料,就问人,OK了

网友:
我也差不多,初学

网友:
Peasant_Lee看起来非常热心啊

网友:
帮人如帮己,帮了别人,提高了自己。呵呵,广交五湖四海的朋友!

网友B:
不用学汇编 C语言就足够了 数电模电是要看的 看那些有总结性的书就行了 我这有 可传给你 最好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 很不错 我就是从看他的视频开始的 最好再买个实验板 仿真的效果很差 一百都快钱就买一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学汇编 C语言就足够了 数电模电是要看的 看那些有总结性的书就行了 我这有 可传给你 最好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 很不错 我就是从看他的视频开始的 最好再买个实验板 仿真的效果很差 一百都快钱就买一个个

我的QQ是254522896,能否传给我?谢谢了!

网友:
c语言那是必须的,汇编要了解。

网友:
语言:C语言或者汇编
硬件:最好先熟悉51单片机,然后再去弄arm之类的~

网友:
多做实验很重要,刚开始我也什么都不懂

网友:
学以致用!边学边动手才行!!

网友:
自己买一个板子,做一些简单的小程序,以后可以学DSP或者arm都是很好的

网友:
学习了,呵呵,从参加竞赛过程中发现光看书写程序还是不行,做点硬件才可以

网友:
实在不想买单片机开发系统,可以先找个仿真软件学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自己大概的学习过程:
1、单片机的资源里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中断了,是一种处理实时事件的方法,因为中断是异步触发,会打断程序的流程。所以,这部分的深入理解会给写程序带来极大的帮助。至于其他的功能无非就是读写一些相关寄存器来实现,这些相关功能是为整体程序服务的,属于底层(指逻辑意义上)的东西。所有真正项目的完成,都依赖于单片机的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请注意,我这样的描述方式其实透露出了一些“模块……

大侠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能不能介绍1本好点的书籍看看?

网友:
大学都是高手。

网友:
多做,多练 。最好硬件结构能够了解  做实验的话,可以用仿真软件PROTEUS 来试一下,很省钱的。

网友:
没事 就想想 做点什么控制系统 花时间去整 自己做几个具体的东西出来就 OK 啦 要在做中去学 带着问题学知识目的性更强!我刚学单片机是自学的 没人教 C 也只会写两个流水灯 刚进公司 主管给我个 tft彩色液晶
我照样 能写菜单程序 就是写那个菜单程序 我的C语言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了

网友:
谁有学习的资料也传真给我下,30岁开始学硬件

网友:
武汉众嵌主打单片机教学

  欢迎广大学子来参观报名..

公司网址:http://www.pubemb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