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gwin安装mips编译器后不识别库函数,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cygwin下安装了mips的编译器(版本为3.3.2),但不能识别函数,即使写一个“Hello World”,使用mips-elf-gcc编译时也会提示“undefined reference to `printf'”,直接用gcc编译就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没有基于MIPS的那些库文件(头文件+源文件+库文件)。不同体系的ARM,他对应的PRINTF函数实现是不一样的

网友:
能否说的具体一些,就以Printf函数为例,其函数体是那个文件?我觉得这些文件我都已经加载进去了。

网友:
还有,通过哪条指令可以查出某一文件是为哪种cpu编译的?望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
在option里面查看一下,mips安装路径是否被包含在include,link等编译设置里了。如果没有包含,就手动指定一下路径,不然会找不到路径的。

顺便纠正一下1楼:mips是另一种架构体系,不是ARM。

网友:
我安装后,设置了环境变量PATH,还要改其它设置吗?如要改,需改哪些地方?怎样改?非常感谢!

网友:
另外也提示:“warning: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_start”

网友:
感觉应该是编译环境设置的问题,如果编译器安装正确的话就是路径的设置,或者是Makefile中的宏开关等没有相应修改过来

网友:
我已经设置PATH环境变量,我先用简单的类似于“hello world”程序去测试,没写makefile,就是用mips-elf-gcc test.c,执行后提示:warning: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_start和undefined reference to `printf'。

网友:
请问LZ,你的mips编译器哪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