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创建多语言CreateMui失败问题

楼主:
定制OS, 选择了 MUI 和 英文和中文字体, 默认语言是中文
可调用 createmui 0409 命令后 输出如下, 输出完成后,提示找不到文件,麻烦大侠们给个提示,谢谢
Multiui.bib文件内容为空,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createmui 0409
输出日志如下:
Delete old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multiui.bib if it exists
Process Language 0409
Creating directory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
Linking DLL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coredll."DLL".0409.mui
Microsoft (R) Incremental Linker Version 8.00.50727.42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Copying MUI DLLs from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 to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aygshell.DLL.0409.mui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aygshell.DLL.0409.rel
.
.
.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wininet.DLL.0409.mui
W:\TESTNK\TeskBSP\RelDir\PXA270_TEST_ARMV4I_Release\0409\mui\wininet.DLL.0409.rel
复制了 84 个文件
Create MULTIUI.BIB file
找不到文件
Multi-Language UI creation complete.

网友:
找找这方面的文章看看.在CE50下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
新建工程 还是一样的提示?
难道要求 Release 目录下每个带 资源的exe,dll都要生成 0804.mui 0804.rel 文件才行?

网友:
顶下
有没有大侠给个提示啊,

我在wince4.2 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
我5.0也碰到过,不过搞定了。把工程放在C盘下就行了。
这是creatmui.bat中没有正确改变路径造成的,改一下这下bat就不需要放在C盘下了。找到一个有CD的地方(忘了哪里)加上\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