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中经常看到.text是什么区域?

楼主:
如题,一般什么内容适合放在该区域呢?

网友A:
可执行的代码一般放在.text区 该区具有可执行的属性

网友B:
.data代码段用IDA反汇编出来对应的就是.text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代码段用IDA反汇编出来对应的就是.text段

X86汇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执行的代码一般放在.text区 该区具有可执行的属性

对!

网友C:
几个常用的段代号,基本上与编译器/处理器都没有无关系(FLAT模式):
.text  - 代码段
.const - 只读数据段(有些编译器不使用此段,将只读数据并入.data段)
.data  - 读写数据段
.bss   - 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常用的段代号,基本上与编译器/处理器都没有无关系(FLAT模式):
.text? - 代码段
.const - 只读数据段(有些编译器不使用此段,将只读数据并入.data段)
.data? - 读写数据段
.bss? - 堆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