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单片机的源文件,急急急!!!

楼主:
    把内部RAM中20H单元中的1个字节十六进制数转换为2位ASCII码,存放在R0指示的两个单元中
MAIN:MOV   A,20H    ;
                 SWAP   A
                 PUSH   ACC      ;参数入栈
                 ACALL  HEASC
                 POP    ACC
                 MOV   @R0,A  ;存高位十六进制数转换结果
                 INC     R0        ;修改指针
                 PUSH   20H       ;参数入栈
                 ACALL  HEASC
                 POP    ACC
                 MOV   @R0,A  ;存低位十六进制数转换结果
                 SJMP   $
HEASC:MOV   R1,SP    ;借用R1为堆栈指针
                  DEC    R1
                  DEC    R1                  ;R1指向被转换数据
                  XCH   A,@R1         ;取被转换数据
                  ANL   A,#0FH        ;取一位十六进制数
                  ADD   A,#2             ; 所加值为MOVC与DB间字节数
                  MOVC  A,@A+PC ;查表
                  XCH    A,@R1        ;1字节指令,存结果于堆栈
                  RET                           ;1字节指令
ASCTAB:DB  30H,31H,32H,33H,34H,35H,36H,37H
                  DB   38H,39H,41H,42H,43H,44H,45H,46H
以上是题目和代码
问题:请详细解释以上代码,特别是子程序部分。为何要执行两次DEC R1才能指向被转换换数据,该数不是被压入了堆栈而在栈顶吗还为何用再变换栈顶指针?还有只是把栈顶指针的值赋给了R1,而R1在子程序最后指向的并不是栈顶元素,为何弹出的元素确实@R1指向的元素并不是SP指向的栈顶元素(因为SP的值并没有被更改)?多谢!

网友:
这种程序纯属垃圾,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将地址压栈了。所以要DEC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