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window 如何创建 SysListView32控件?

楼主(2009-01-09):
createwindow 如何创建 SysListView32控件?
如题.谢
如何

网友A:
SysListView32 不是标准的Windows 空间吧,所以没办法用createwindow 创建。不过你可以测试一下创建窗口,窗口类的名称是SysListView32。

网友B:
SysListView32 不是标准的Windows 窗口控件吧,所以没办法用createwindow 创建。不过你可以测试一下创建窗口,窗口类的名称是SysListView32。

网友:
dwStyle = WS_CHILD | WS_VISIBLE | LVS_REPORT | LVS_SHOWSELALWAYS | LVS_SINGLESEL;
m_hWnd = CreateWindowEx(0, WC_LISTVIEW/*TEXT("SysListView32")*/, NULL, dwStyle/* | WS_CHILD*/, rc.left, rc.top,
rc.right-rc.left, rc.bottom-rc.top, hParent, (HMENU)nID, hInstance, (LPVOID)this);
但是失败了,getlasterror是1407

网友C:
CreateWindowEx(0, TEXT("SysListView32"), TEXT("My Listview"),
WS_CHILD | WS_VISIBLE, 0, 0, 100, 100, hParent,
NULL, NULL, NULL);
上面的代码在 test.exe测试程序中能创建成功,但是在test.dll中,却不能成功!什么问题?

网友D:
ERROR_CANNOT_FIND_WND_CLASS
1407 Cannot find window class. 就是找不到窗口类

网友E:
不会吧,我经常用这个控件呀?
我是在windows mobile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