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以下代码

楼主:
#include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beep=P2^3;
uchar tt;
uint fre,flag;

void main()      //主函数
{
fre=50000;
beep=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fre)/256;
TL0=(65536-fre)%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TR1=1;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等待中断产生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R0=0;    //进中断后先把定时器0中断关闭,防止内部程序过多而造成中断丢失
TH0=(65536-fre)/256;
TL0=(65536-fre)%256;
tt++;
if(flag<40)    //以下几个if分别用来选取不同的频率
  if(tt==10)
   {
    tt=0;
    fre=50000;
    beep=~beep;
   }
if(flag>=40&&flag<80)
  {
   tt=0;
   fre=50000;
   beep=~beep;
  }
if(flag>=80&&flag<120)
  {
   tt=0;
   fre=10000;
   beep=~beep;
  }
if(flag>=120&&flag<160)
  {
   tt=0;
   fre=5000;
   beep=~beep;
  }
if(flag>=160&&flag<200)
  {
   tt=0;
   fre=2500;
   beep=~beep;
  }
if(flag>=200&&flag<240)
  {
   tt=0;
   fre=1250;
   beep=~beep;
  }
if(flag>=240&&flag<280)
  {
   tt=0;
   fre=625;
   beep=~beep;
  }
if(flag>=280&&flag<320)
  {
   tt=0;
   fre=312;
   beep=~beep;
  }
if(flag>=320&&flag<360)
  {
   tt=0;
   fre=156;
   beep=~beep;
  }
TR0=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用来产生2秒时间定时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flag++;
if(flag==360)
   {
     flag=0;
     fre=50000;
   }
}

网友:
为什么首次进入的是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的中断,不是有优先级吗

网友:
优先级是当一个中断触发时,另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它(或者说是中断嵌套),  51单片机的默认(此时的IP寄存器不做设置)中断优先级为:
    外部中断0 > 定时/计数器0 > 外部中断1 > 定时/计数器1 > 串行中断;

楼主这里的程序  TR1=1;
TR0=1;//启动定时器0  先启动了TR1,而t0和t1的计数初值都一样,那显然是t1先开始计时,所以t1先溢出产生中断了,但是t0中断应该会嵌入t1中断中,除非你在t1中断的开头和结尾分别加上EA=0,EA=1

网友: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您的分析有道理

当时我也这样试过:
先启动TR0 后启动TR1也是

首次进入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的中断

网友:
我找到了
是TL0,TH0的初值错了导致的

网友:
初值没有错,还是wslxs2008说的对
只是我在debug前没有保存,所以碰到很多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
是TL0,TH0的初值错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