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里的一个错误请教

楼主:
F:\警报器程序与线路图\二代警报器\程序\程序ok\pic16f628 程序\f628.asm(54): error A61: MACRO TERMINATED BY END OF FILE, MISSING 'ENDM'
F:\警报器程序与线路图\二代警报器\程序\程序ok\pic16f628 程序\f628.asm(1611): error A9: SYNTAX ERROR

第一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后面是说缺少ENDM,前面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修改?
另外我将1610是end,1611是空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也会出现语法错误呢?
谢谢!

网友:
相关代码贴上来

网友:
代码有一千多条
第54条:
IRP                         EQU     H'0007'
第1610条:END
第1611条是空的

网友:
你定义了一个"MACRO",但它找不到"ENDM"关键字,使得这个定义不完整.....

网友:
如LS所说,楼主检查一下,那两行代码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MACRO TERMINATED BY END OF FILE, MISSING 'ENDM'

提示已经很明确了。

定义宏的格式:

MACRO
……
……
ENDM

网友:
W                            EQU     H'0000'
F                            EQU     H'0001'

;----- Register Files------------------------------------------------------

INDF                         EQU     H'0000'
TMR0                         EQU     H'0001'
PCL                          EQU     H'0002'
STATUS                       EQU     H'0003'
FSR                          EQU     H'0004'
RA                           EQU     H'0005'
PORTA                         EQU    05H
RB                           EQU     H'0006'
PORTB                        EQU     06H
PCLATH            EQU        0AH
INTCON                       EQU     H'000B'
PIR1              EQU        0CH
TMR1L             EQU        0EH
TMR1H             EQU        0FH
T1CON      EQU       10H
TMR2       EQU        11H
T2CON      EQU        12H
CCPR1L     EQU        15H
CCPR1H     EQU        16H
CCP1CON     EQU       17H
RCSTA      EQU        18H
TXREG      EQU        19H
RCREG      EQU        1AH
CMCON      EQU     1FH

OPTION_REG                   EQU     H'0081'
TRISA                        EQU     H'0085'
TRISB                        EQU     H'0086'

PIE1         EQU         8CH
PCON         EQU         8EH
PR2          EQU         92H
TXSTA        EQU         98H
SPBRG        EQU         99H
EEDATA                       EQU     H'009A'
EEADR                        EQU     H'009B'
EECON1                       EQU     H'009C'
EECON2                       EQU     H'009D'
VRCON       EQU        9FH

;----- STATUS Bits --------------------------------------------------------
IRP                          EQU     H'0007'
RP1                          EQU     H'0006'
RP0                          EQU     H'0005'
NOT_TO                       EQU     H'0004'
NOT_PD                       EQU     H'0003'
Z                            EQU     H'0002'
DC                           EQU     H'0001'

;----- INTCON Bits --------------------------------------------------------

GIE                          EQU     H'0007'
EEIE                         EQU     H'0006'
T0IE                         EQU     H'0005'
INTE                         EQU     H'0004'
RBIE                         EQU     H'0003'
T0IF                         EQU     H'0002'
INTF                         EQU     H'0001'
RBIF                         EQU     H'0000'

;----- OPTION_REG Bits ----------------------------------------------------

NOT_RBPU                     EQU     H'0007'
INTEDG                       EQU     H'0006'
T0CS                         EQU     H'0005'
T0SE                         EQU     H'0004'
PSA                          EQU     H'0003'
PS2                          EQU     H'0002'
PS1                          EQU     H'0001'
PS0                          EQU     H'0000'

;----- EECON1 Bits --------------------------------------------------------

EEIF                         EQU     H'0004'
WRERR                        EQU     H'0003'
WREN                         EQU     H'0002'
WR                           EQU     H'0001'
RD                           EQU     H'0000'

STATUS           EQU         03H
C                EQU         0
DC               EQU         1
Z                EQU         2
PD               EQU         3
TO               EQU         4
PA0              EQU         5
PA1              EQU         6
PA2              EQU         7

RA      EQU     05H
RB      EQU     06H
JJY     EQU     1  ;RA  H
JQDL    EQU     3  ;RA  H
JQD     EQU     0  ;RB  H
JFK     EQU     1  ;RB  H
JGC     EQU     2  ;RB  H
JJT     EQU     3  ;RB  H
JKD     EQU     4  ;RB  H
JJH     EQU     5  ;RB  H
JXF     EQU     6  ;RB  H
JGA     EQU     7  ;RB  H

AJJCQ     EQU     20H   ;
AJJCQA    EQU     21H
LDJCQ     EQU     22H   ;
LDJCQA    EQU     23H  ;
LDDCJCQ   EQU     24H  ;
DDDDJCQ   EQU     27H  ;

LDBLJCQ   EQU     25H  ;
LDBLAJCQ  EQU     26H  ;
CFKZJCQ   EQU      28H  ;
CFKZJCQ1  EQU      29H  ;
TRM0KZJCQ    EQU   2AH  ;
TRM0KZJCQ1   EQU   2BH  ;

QDEC          EQU     2CH
QDEC1         EQU     2DH
QDEC2         EQU     2EH
QDEC3         EQU     2FH
QDEC4         EQU     30H
QDEC5         EQU     31H
QDEC6         EQU     32H
QDEC7         EQU     33H
QDEC8         EQU     34H
QDEC9         EQU     35H

R1        EQU        0X36
R2        EQU        0X37
R3        EQU        0X38
R4        EQU        0X39
R5        EQU        0X3A
R6        EQU        0X3B
R7        EQU        0X3C
R8        EQU        0X3D
R9        EQU        0X3E
R10       EQU        0X3F
R11       EQU        0X40
R12       EQU        0X41
R13       EQU        0X42
R14       EQU        0X43
R15       EQU        0X44
R16       EQU        0X45
R17       EQU        0X46
R18       EQU        0X47
R19       EQU        0X48
R20       EQU        0X49
R21       EQU        0X4A
R22       EQU        0X4B
R23       EQU        0X4C
R24       EQU        0X4D
R25       EQU        0X4E
;
R26       EQU        0X4F
R27       EQU        0X50
R28       EQU        0X51
;
R29       EQU        0X52
RW        EQU        0X53
R30       EQU        0X54
RE        EQU        0X55
R31       EQU        0X56
R32       EQU        0X57
R33       EQU        0X58  ;0XFF
R34       EQU        0X59
R35       EQU        0X5A
R41       EQU        0X5B
R42       EQU        0X5C
R43       EQU        0X5D

这是前面的定义就只有54行出现那样的错误,我按照楼上的改了下,还是不行,还有什么班办法吗?谢谢大家!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符号和你的工具的保留字冲突了? 改下它的名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