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的分盘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关于FLASH的分盘的问题
请问
1 在哪里设置并修改FLASH的盘符
2 我有一个UI程序。放在MLC中,但是我不想可见,应该怎么做。
3 如何设置应用程序让其开机后自动运行?
应用程序
FLASH
如何

网友A:
1\有格式化的信息的时候, 就会有盘符出现,一般在注册表里面设置, 在你的flash的相关加载项里面
2、 只是程序不可以见吗? 可以把他打包到内核, 其他,设置文件属性可以不,单个文件时可以的,把他放到一个FLODER里面,然后设置属性,通过程序,但没有试过!
3、开机自动运行,我blog里面写的很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不大,可以打包进NK,设置为hide
如果很大,那么就分两个FAT区——方法是重新加载两次nand flash驱动。
一个设置为隐藏即可。

网友B:
设置FLASH盘符是在注册表中
可以把那个文件放在单独的一分磁盘分区,并且设置"MountFlags"=dword:1
开机自动运行设置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xxx.exe"
参考:
WINCE开机自动运行指定程序

网友C:
补充一点:我有一个UI程序。放在MLC中,但是我不想可见,应该怎么做。
如果在分区中放置的话,直接隐藏就行了

网友D:
在注册表中修改
你的flash是一个驱动还是几个驱动 我做的是一个驱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在这个下面修改
改成你修要的盘符名字

网友E:
楼上都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