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4*4键盘扫描实现

楼主:
本人刚开始学弹片,对C语言也是刚刚接触,看了<<十天学会单片机和C语言编程>>
对于入门还不错.
在这里贴出自己写的键盘扫描实现,小弟初学者,也没考虑那么多,如效率之类的
有不足之处
欢迎大家讨论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num,temp;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init()
{
        //初始化时显示所有数码管
        num=1;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
void display(uchar i)
{
        dula=1;
        P0=table[i-1];
        dula=0;
}
void keyscan()
{
        uchar i;
        P3=0xfe;                                   //初始化检测第一排键盘
        for(i=0;i<4;i++)
        {
                //由于是用Proteus模拟,所以没有消抖检测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0xf0)  //因为用了for循环,所以只比较高4位即可
                        {
                                case 0xe0:num=1;
                                        break;
                                case 0xd0:num=2;
                                        break;
                                case 0xb0:num=3;
                                        break;
                                case 0x70:num=4;
                                        break;
                        }
                        num=num+i*4;           //i表示第几排
                        while(temp!=0xf0)  //键盘释放显示数字
                        {
                                 temp=P3&0xf0;
                        }
                }
                P3=_crol_(P3,1);           //每左移一位检测下一排按键
        }
}

网友:
4*4按键的效果是显示0-F的16进制数字

网友:
如果想提高代码的效率,直接网上搜索。比较一小就行了。按键程序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
不错,基本上都是这样写啦

网友:
消抖才是灵魂,按键本身并不难

网友:
键盘还有一个有趣的叫全键无冲,就是很多机械键盘的噱头,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楼主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