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转CString如何转换?

楼主:
我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BYTE a;
                BYTE b;
                BYTE c;
        } SAMPLE;
         SAMPLE data;
         data.a = 0x11;data.b = 0x22;data.c = 0x33;
我想把data转换成CString类型的数据
如CString str;
转换后
str = "112233"
如何实现?

网友A:
str.Format(_T(%x%x%x), data.a, data.b, dat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Format(_T(%x%x%x), data.a, data.b, data,c);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有没有提供地址,和地址后的数据类型,就可以转换的。我的结构体元素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