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文件系统的创建txt的问题

楼主:
我用pic单片编的文件系统,创建txt文件,并往里写一个字符串,参考的是震南znfat的51程序,但是现在创建的文件不能在电脑上显示,显示的是零kb的一个不能删除的文件,请问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振南同学,hoho,它好像没有做pic单片机的文件系统

网友:
没有试过 在单片机上 创建文件系统。

帮顶下。

MARK 学习下!

网友:
你的文件系统格式不规范

网友:
我正准备做一个txt的收音机电台库.

我用u盘与单片机共享存储器,pc写入一个txt空白文件,分折弄清数据结构后,反写,再用pc读.

网友:
0kByte的话

如果自己要查

就先看卡有没有格式化好,先从PC看,如果没有问题那用单片机把一个扇区一个扇区都读出来看FAT链有没有问题

如果格式化完成了,
那从文件表开始走,找到文件名,然后到文件内容扇区看看文件的结束符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我也用过PIC单片机和51单片机,发现其设置模式和控制方法差异比较大, 建议你多看看datasheet和联系其技术客服

网友:
PIC 要注意 IO口方向控制寄存器 , 不象51不用考虑这个的,我都是在这错过很多次。

网友:
FAT的文件名记录信息会有文件长度的内容,是否没写相应内容?

网友:
可能和I/O方向设置有关  重新初始化下I/O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