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个 PWM 问题,好吗?谢谢!

楼主:
请教:
我想用 PWM 输出占空比变化的电压
见附件

资料上还有一段话:
CPS2/CPS1/CPS0 = 1/0/0 时,PCA/PWM 的时钟源是 Fosc,
不用 Timer0, PWM 的频率为 Fosc/256,如果使用系统时钟 /3
来作为 PCA 的时钟源,应让 T0 工作在 1T 模式,
记数 3 个脉冲即产生溢出,此时使用内部 RC 作为系统时钟,
此时使用内部 RC 作为系统时钟,可以输出 14K-19K频率的 PWM。
用 T0 的溢出可以对系统时钟进行 1-256 级分频

1:
Fosc 是不是就是单片机外面接的 晶振频率

2:
系统时钟是什么?和 Fosc 有联系吗?

3:
CPS2/CPS1/CPS0 = 0/0/0
0,系统时钟,Fosc/12
CPS2/CPS1/CPS0 = 0/0/1
1,系统时钟,Fosc/2
为什么是这样?

4:
CPS2/CPS1/CPS0 = 0/1/0
3,定时器0溢出

如果使用系统时钟 /3
来作为 PCA 的时钟源,应让 T0 工作在 1T 模式
那么当 T0 溢出了会发生什么?

5:
记数 3 个脉冲即产生溢出,此时使用内部 RC 作为系统时钟,
此时使用内部 RC 作为系统时钟

这个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我告诉你一招学单片机的方法,就是看数据手册,写代码,完成你想实现的功能即可,别管是怎么实现的,我学单片机时仅仅学过51单片机,后来用到处理器是各种各样,根本没时间搞清楚各种处理器的结构,直接看数据手册写代码,实现功能及万事大吉。甚至代码都很少自己写,直接从网上找,自己改改,为了满足项目进度要求,我甚至只了解代码大致意思,修改部分代码能实现功能就可以了。我最近弄了个网站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学习网站。

网友:
上面那段话就是指PWM频率的几种配置方式,仅此而已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