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电源,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各位老师们,帮忙解决下啊,很困惑,
   我将电源S-100-5型号,将主板上面R27,R28,,R25,D17,C18,C29,C27,Q5元件拆掉了,在在R29的位置接一跟线,编号1,D10,D9交接位接根线,编号,2在R34的位置接根线,编号3,三根线构成一组,(不是连起来。而是作成装成接线端口)供电后,测得输出电压1号和二号为22V,2号和3号为24V,1号和三号为2。5V。1号形成D/AOUT,在接上主板工作,LED显示输出短路,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啊?谢谢老师们了,帮帮忙啊,

网友:
这种状况怎么是几个文字就能描叙清楚的

网友:
友情帮定下。

很想帮助你,但是没办法,不知道你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帮定下。
很想帮助你,但是没办法,不知道你的情况。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