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部署调试CE5.0设备时运行正常但断点无效是怎么回事?

楼主:
VS2005部署调试CE5.0设备时运行正常但断点无效是怎么回事?
F5和Ctrl+F5都可以正常部署运行,但就是断点都是空心的无法跟踪调试.
附加到进程也可以,可用进程显示也正常.

很少接触CE调试请大侠帮忙.

网友:
我以前调试的时候好像用过断点,不确定了

网友: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在PocketPC2003仿真程序中可以断点调试,可是一连到设备上就不行了,设备上的注册表我也加了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NETCompactFramework\Managed Debugger的AttachEnabled=1.(设备是个wince的手持式设备,还包括我自己的WM6.0手机)

网友:
我们用VS2008 和VS2005 部署调试CE6.0设备,都正常,好用。
而且还支持断点调试。

对于CE5.0的设备,没弄过,帮顶下。

网友:
急待解决方法......

网友:
补充一下,我是用ActiveSync连接的.

网友:
有别的设备吗?换个设备试试看,怀疑是设备本身的问题啊。
用ActiveSyn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编译的是什么版本,别是release的!

网友:
release版本的不能断点吧?

网友A:
Release模式似乎不影响断点,
至少在我的设备上Release是可以用断点的。

网友:
搞错了,Releale版本的好像不能看临时变量的值罢了……幸好有这么多高手纠正我的错误,别误导别人。

引用 网友A:
Release模式似乎不影响断点,
至少在我的设备上Release是可以用断点的。

网友:
在同事的VS2008环境下就可以调试进去了,奇怪啊

网友:
首先,确保是在Debug模式下.
打开项目属性对话框: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C/C++"->"General":"Debug Information Format",选择"Program Database(/Zi)"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Linker"->"Debugging":"Generate Debug Info"选择"Yes (/DEBUG)"

网友:
只有在Debug模式下才可以进行调试,Release里貌似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