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RM技术
菜鸟求教各位大侠!!! 关于三星arm92410 gprs模块的问 ...
niyongqiao
niyongqiao

网友A(2010-05-15):
菜鸟求教各位大侠!!! 关于三星arm92410 gprs模块的问题
我用的是三星arm9s3c2410开发板 gprs模块是BENQ M23的
我想直接用串口控制GPRS模块 按照说明现在用pc的串口与开发板的uart1相连
波特率设置的是115200 但是超级终端始终无显示信息并且无法输入AT命令
连接不上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注:gps模块是正常的 我用里面的程序进行电话呼出操作成功
三星
问题
波特率
GPRS
程序

网友B:
是GPS还是GPRS啊?
保证串口驱动正常,保证硬件接线正常,good luck

网友C:
你PC 的串口是USB转串口的吗?而且你的串口线是开发板原配的 吗? 注意:很多开发板的串口线是不通用的,分交叉和直连,友善的和扬创的就不通用,我试过。

网友D:
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吧; 超级终端 不太好用
最好用:sscom32.exe
或者串口调试助手。
另外确认下你的GPRS模块上电正确,且硬件连接正确。